有了综合保护器,电机为什么还是烧了

楼主(2011-11-04):
我车间有一台18.5的电机,用的是JD-5的综合保护器,保护器的值也调整好了,电机通过摆线针轮减速机带动负载,那天由于摆线针轮减速机突然憋住了,至使电机烧坏了,我想请问各位高手,我用了保护器为什么还是烧了电机?保护器为什么没有起作用?

网友A:
保护的范围是有限度的,有时候保护仅仅是能够防止事故扩大而不能避免事故。何况您想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保护器就达到不出事故的水平,我看难。

网友B:
   要么是保护器问题,要么是接线问题。

网友C:
以前试验过没,保护器能起到保护作用么。

网友D:
电机不能转,电流变化在保护器范围内,不过电机不转无法做功,机械能转为热能,温度过高将电机烧了

网友E:
这个要加热保护的啊。JD-5综合保护器,毕竟能力有限。一般保护电机还是得加热继保护。

网友F:
综合保护器不是万能的,保护效果远不如简单的热继电器

网友G:
我用的也是那样的电机保护器,不过我觉得很好用呢!看看说明书再调一下,多观察一下,看看保护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H:
难道有了医生就不会死人

网友I:
有时候还不如个热继电器!

网友J:
电动机主要以过流保护为主,建议用热继电器.

网友K:
保护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L:
保护器不是万能的,是不是值调的过大了,加个热继电器,串起来用。

网友M:
1、检查接线/设计是否存在问题;

2、检查综合保护器是否能够正常动作;

3、综合保护器不是万能,保护不了,也有这个情况,可能原因很多。

4、建议增加热继电器、马达开关等设备。

网友N:
我觉得不能依赖于某项产品  最重要的还是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安全用电

网友O:
我用了保护器为什么还是烧了电机?

1、电机堵转大电流,保护器应该过流跳闸;

2、保护器没有过流跳闸,说明保护器的相关参数没有整定好;

3、所以你有了保护器,但是没有整定好相关参数,是没有保护作用的。

网友P:
有时保护器不如热继电器好使,可以把电源开关换成DZ108-63的断路器,脱扣电流调整在40A

网友Q:
保护器质量部过关

网友R:
应该是保护器没起到作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P:
有时保护器不如热继电器好使,可以把电源开关换成DZ108-63的断路器,脱扣电流调整在40A

我们也经常这么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R:

应该是保护器没起到作用。

网友U:
需检定保护器是否正常,方法:
1、电机正常运行后,假设电流30A,把延时调为5秒,把整定电流调为25A按,过几分钟应该跳闸。
2、把保护器拆回校验,把延时调为5秒,整定电流调为37A,在校验台通入三相电流40A,或三相串起来通入单相电流40A,几分钟后保护器应该跳闸。

如果都不跳闸,保护器有问题!

网友V:
该保护器对缺相保护效果较好,过载保护需仔细电流校正。

网友W:
你对电机质量就那么放心吗?如果电机的额定值达不到标准,而你的保护是按电机额定值设定的,出现这样的后果是正常的。保护的正确设置应该是按电机的运行状态设,比如18.5KW电机,正常运行的电流在25-30A,那么,设定保护就在这个范围,而不是40A。

网友X:
建议用施耐德的断路器试用一下,电流是可调的,虽然价格比其他搞一点,但效果确实不错,我们单位大部分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