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KW变频器启动250KW电机声音异常

楼主(2011-11-04):
有20台球磨机电机是250KW,先买两台日业315KW的变频器试用一下,想不到一启动就跳过压,直流电压有750V,后来厂家换CPU板就不跳,厂家说把变频器直流过高的电压移到电机上去,但电机的声音出现异常,还是可以运行,电流也正常。请问各位电机的声音为什么会异常?会不会把电机给烧了?后面的几台我用什么品牌比较好?(国产的)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设备竟然敢选这么个品牌,楼主胆子也够大的
建议还是选个行业内口碑不错的变频器吧
声音异常就调整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A:
启动过压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
1、电源电压过高,
2、惯性较大的负载急停,而制动电阻选择国小
3、直流检测故障
从楼主描述的情况来看,直流检测部分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直流电压确实有那么高,电源电压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球磨是转圈的,在往上爬时直流电压正常,往下落时直流电压升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压确实有那么高,电源电压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球磨是转圈的,在往上爬时直流电压正常,往下落时直流电压升高

到底是一启动就过压还是减速过程中过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压确实有那么高,电源电压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球磨是转圈的,在往上爬时直流电压正常,往下落时直流电压升高

昨天有个帖子,问题和您的差不多,可以移步过去看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11/2011110218263700002-1.shtml

楼主:
有时启动过程中过压,有时频率到50HZ过压

网友B:
启动的时候测一下直流电压和检测到的电压比较、

网友C:
球磨机这种重负载,带250kW电机低压变频器也不算小了,楼主胆子太大了!

慢慢等放烟花吧!

球磨机启动过程中不会出现减速过程,跳过压,那只会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D:
我也算同道中人,我来唠叨一下:

1、特别要注意操作规程:

      A、必须加满料才能启动,不能只加一半料,要达到额定载荷。

      B、必须先打辅机,而且至少持续10分钟以上。

2、楼主胆子一般,不算大,鉴定完毕!

3、既然用的是变频器而不是软启动器,说明你们球磨的负荷并不轻,起动也不是非常容易。

4、如果启动困难,请注意观察是否存在皮带打滑的情况,如有类似情况,请紧皮带(打辅机时是低速,皮带打滑可以垫木方;打主机时是高速,严禁垫木方,以免伤人!)。

5、如果料在工艺范围要求之内,可以适当加水,可以启动更容易。

6、如果电机异响、啸叫,可能是转矩提升设置过高,加在电机上的此时电压过大。

7、请和相关人员核实,是否此机在以前就存在启动困难的问题。如果是,可能有两种原因:一个是电机功率偏小,二个是球磨衬石可能存在脱落的情况。对症下药:加大电机功率、修球磨。——————这两种情况笔者都处理过。

8、综合上述,并非更换变频器就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9、列举一个工程案例:有1台100T球磨,280kW电机,采用广州市珠峰电气有限公司350kW左右的变频器(这个功率我记不得太清楚,也懒得去看),至今无故障运行2年。有3台15T球,75kW电机,采用广州市珠峰电气有限公司150左右的变频器(这个功率我记不得太清楚,也懒得去看),至今无故障运行2年。

10、注意: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相当重要,限于篇幅,具体设置我就不赘述了。

11、如有需要,更易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

网友E:
可以用蓝海华腾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