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s7400数据交换问题

楼主(2011-11-04):
  近日升级s7 215 2dp 为s7 224 通过EM277 DP口与原来s7416-2dp通讯 碰到问题

原来程序原封不动的从215拷到224 (当然cpu型号是改过的)

在s7416-2dp做硬件组态 删除S7 215添加EM277 dp站 DP地址为10  I/0地址为4096-4111 8字节入8字节出

现在的问题是EM277 上的数据交换灯为绿灯

但在s7416-2dp连接的HMI电脑上 无法读到相关的 模拟量和数据两数值  V偏移量为0

问题出在哪里  224也有TD200面板 可以设置参数 但是HMI电脑的设置 可以改变TD200的设置

我是新手,请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发射和接收得字节是一样的设置吗

网友B:
先看下200中有没把数据放到V变量交换区,从你的上面应该是VB0-VB31,I/O地址为4096-4111,则为16个字节

如果我以上猜测的没错的话,估计你的问题出在200中对应的V变量存储区和400中输入的I的对应没有对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