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测量步进电机的实时输出扭矩?

楼主(2011-11-04):
新人报道,请大家多关照,谢谢!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输出电流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是否为一个恒定值,而不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2.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输出电压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是否仅与转速/频率有关?

具体情况:

本人前一阵子做了一个项目,利用步进电机匀速拖动一个动态变化的负载,此负载动态变化较大,且采用机构较新,实际数值很难准确计算。因此在设计阶段留下的裕量比较大,选用了40牛米的130二相混合步进电机作为驱动源。

现在项目完结,工作状况良好,但是领导要求能否对工作中的负载大小进行测量记录,据此重新选择步进电机的扭矩,看看能否使用更小的步进电机。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设备已经装配调试完毕,且在设计阶段也没有考虑过后期测量需求,因此无法在步进电机输出轴安装扭矩传感器进行测量。

我的考虑是,通过测量驱动器输出的相电流大小和电压大小(A+与A-,B+与B-),求得驱动器的输出功率。从能量角度来讲,如果步进电机工作在临界频率以内(矩频曲线基本保持水平),不考虑传动链上的机械损耗,那么可以得到:

驱动器输出功率-铜损-铁损=输出扭矩×转速

此方法是否可行?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有人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结合负载特性查电机手册,从手册中的曲线扭矩(手册中有Pull-in,和Pull out曲线,其中Pull out是电机能输出的力矩,是加速需要的力与负载反抗力的总和 )。不用自己测量。

网友B:
估计难计算,还是换小一档试试,一档一档的换.直到换最小的,再稍选大一挡的就行.

网友C(2012-06-12):
引用 网友B:
估计难计算,还是换小一档试试,一档一档的换.直到换最小的,再稍选大一挡的就行.

网友D(2012-09-04):
这个怎么解决啊?我也想知道在速度控制模式下 ,我伺服电机输出的实时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