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和s7200 数据交换问题

楼主(2011-11-04):
近日升级s7 215 2dp 为s7 224 通过EM277 DP口与原来s7416-2dp通讯 碰到问题
原来程序原封不动的从215拷到224 (当然cpu型号是改过的)
在s7416-2dp做硬件组态 删除S7 215添加EM277 dp站 DP地址为10 I/0地址为4096-4111 8字节入8字节出
现在的问题是EM277 上的数据交换灯为绿灯
但在s7416-2dp连接的HMI电脑上 无法读到相关的 模拟量和数据两数值 V偏移量为0
问题出在哪里 224也有TD200面板 可以设置参数 但是HMI电脑的设置 可以改变TD200的设置
我是新手,请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s7 215 2dp ????
是315么?

网友B:
TD200的配置缺省会占住VW0,所以需要看看是否有些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