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电气线路注意事项

楼主(2011-11-04):
                                                                    家装电气线路注意事项

      家庭装修过程中,电路改造通常必不可少,而因改造而引发的安全问题又是很多的。电气线路的改动,现在几乎是个普遍现象,大多是因原建筑考虑的共性问题比较多,而具体到每个家庭时候,就要根据自己使用情况另外改造电路了。

       一般来讲,电气设施的改动,主要表现在增加负荷、改变线路走向等方面。涉及到原有的管线,要注意剔凿时不要让其受到破坏。

      装修中的用电不安全问题,极易造成因负荷超载,导致电气及接头发热,以及线路漏电、短路等而引发的事故。加之装修所用材料大多具有可燃性,所以对电气设施的改动应谨慎,否则会留下火灾隐患。

       电气线路的改动,除了可能留下火灾隐患外,不注意的话,还可以引起诸如电视信号微弱、电话接受干扰等问题,这往往会长期对业主的生活带来不良影响。

        为避免出现电气线路改动引起的隐患,一般来讲,要注意以下问题。

⑴ 选择铜线作电线

      一般来讲,选择电线时要用铜线,忌用铝线。由于铝线的导电性差,通电过程中电线容易发热甚至引发火灾。

      配线时,一定要考虑不同规格的电线有不同的额定电流,要注意它的额定电流,避免“小马拉大车”,造成线路长期超负荷工作引发的隐患。

       因为铺设电线属于隐蔽工程范畴,所以业主要及时检查验收电线铺设工序,对每一路电路都要认真核查,将隐患将到最低点。

⑵ 布线要用穿线管

      电源直接藏在墙内,等于家里潜伏着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漏电,发生险情。

       所以,在施工中还应注意不能直接在墙壁上挖槽埋电线,应采用正规厂家生产的穿线管套装。穿线管是为了保护隐藏的线路不被破坏而设的,如果在该套穿线管时不套或使用不适当的穿线管,施工当中或今后使用时不能较好地避免线路可能受到的损伤,都可能因此留下隐患。

       为避免因穿线管导致的隐患,在施工时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墙壁的隐蔽线路使用PVC硬质线管,注意要与线号配套。其次,地面走线要考虑到今后会长期处于受压状态,施工当中会受影响,所以最好使用镀锌铁管,而且要固定好,不要让它串位。

使用穿线管还要注意的是,各种不同的线路不能走同一管线。如把电视天线、电话线和配电线穿入同一线管,使电视、电话的接受受到干扰,必将影响这些设备的使用。电视天线线路、电话线路一定要分别走另外穿线管。

⑶ 接头处理要谨慎

       线路接头过多及接头处理不当都会导致隐患。一些线路过长,在施工时必然会有一些接头产生。由于施工人员受技术水平影响,再加上责任心不强的原因,都可能对街头的打线、绝缘及防潮处理不好,从而可能引发断路、短路等现象。如果墙壁潮湿,导致墙壁带电,可对人产生严重危险。

       为避免这类隐患,一般要注意线路尽量减少接头。如果必须接线,配电线路要打好接头,做好绝缘及防潮,有条件的话(在适当的工程报价情况下)还可以“涮锡”或使用接线端子。另外,电视天线的同轴电缆接线最好使用分置器或接线盒,电话线与电视线路做法差不多。

      要注意的是,用“方便的黑胶布”连接装修电线是绝对不可取的方式。要想日后安全无忧,就把黑胶布扔出去吧。

⑷ 后续施工的破坏

      做好的线路受到后续施工的破坏,也会引发电路隐患。常见的情况主要有:墙壁线路被电锤打断、铺装地板时气钉枪打穿了PVC线管或护套线等。虽然这些问题从表面看不属于电气施工人员的问题,但作为电工,为了更全面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也要在该方面做一些注意。现在通常的做法是,在隐蔽好线路时做上标记以示提醒,避免被下道工序施工人员无意中破坏。

⑸ 封闭总开关

      有的业主在装修时,嫌总开关位置明显。影响美观,所以就通过一些设计把总开关隐藏,留下难以察觉的火灾隐患。

       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感觉总开关在显眼的位置太难看,就让木工师傅打了个柜子,把总开关封到里面去了。有一次,我们打开空调的时候,听到一丝丝的声音,同时闻到一股浓浓的烧焦味,小我们可能一想不好,可能是电路着火了,马上就想去找总开关,情急之下,竟忘了总开关是在柜门里了。好不容易想起来后,却又怎么也打不开柜子的门了,后来好歹打开柜门,找到开关,才避免了一场大火。那次事件之后,就会执意把那个柜子拆掉,让总开关显露在明处,说这样才安全。

⑹ 电气隐蔽工程要验收签字

      有的业主往往把水电工程全部托付给装修公司,水电工程的要求很高,而一些装修公司的装修人员并不见得很专业,在隐蔽工程上通常马虎了事,留给业主的就是不知情的隐患。一般来讲,电线隐蔽工程要坚持验收签字,确保不要在该工序里留下安全隐患。检查这些隐蔽的电路工程要注意使用的电线的材料和品牌,同时还要注意接头的处理方式和穿线管的质量等问题。如果业主自己不精通电路方面的知识,最好聘请个专业的监理人员或电气专家作验收,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⑺ 电路图关系到电路的安全问题

       要及时向装饰公司索取电路工程竣工图,这样有助于在一定限度内预防电路系统的隐患发生。同时如果有了这份电路图,以后要想对线路进行更新或者升级,都有了一定的改造基础了。现在有很多精明的业主,不但在竣工时索要电气竣工图,在开工之初,也要看是否有详细的电路设计图,并对有关数据进行核算。

⑻ 电气材料要选用正规厂家的产品

      电气工程线路,虽然在提高家居美观方面没有大的作用,但为了居住的安全,还是要购买那些正规厂家的产品。不同的厂家生产的产品质量一般都有较大的差别,在选择穿线管、电线、接线盒等材料时,最好到那些正规超市购买。

      总之,电气线路的敷设是很容易留下隐患的工序,业主要给予足够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