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富士g11通讯问题

楼主(2011-11-04):
有一个项目,要一台2n的plc与12台富士g11的变频通讯,从来没做过这种,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吧,看了一天手册,一点头绪都没!谢谢!

网友A:
0 LD M8002
1 MOV H0C8E D8120
6 SET M8161
8 FMOV K0 D500 K20
15 BMOV D500 D600 K20
22 LD M8000
23 MOV H1 D200
28 CMP Z D20 M50
35 ANI M50
36 ADD D21 D201Z D21
43 INC Z
46 LD M8000
47 ASCI D21 D214 K2
54 RS D200 K16 D500 K16
63 LD M81
64 OR M151
65 OR M152
66 OR M153
67 OR M154
68 OR M155
69 OR M156
70 OR M157
71 OR M158
72 OR M159
73 OR M160
74 MOV H5 D203
79 MPS
80 ANI M150
81 MOV H52 D204
86 MOV H4D D205
91 MOV H30 D206
96 MOV H39 D207
101 MOV H20 D208
106 MOV H30 D209
111 MOV H30 D210
116 MOV H30 D211
121 MOV H30 D212
126 MRD
127 AND M150
128 AND M170
129 MOV H57 D204
134 MOV H53 D205
139 MOV H30 D206
144 MOV H35 D207
149 MOV H20 D208
154 MPP
155 MOV H3 D213
160 MOV K12 D20
165 MOV K0 Z
170 RST D21
173 LD M83
174 FMOV K0 D500 K20
181 BMOV D500 D600 K20
188 SET M8122
190 LD M8123
191 BMOV D500 D600 K20
198 RST M8123
200 LD M151
201 OR M152
202 OR M153
203 OR M154
204 OR M155
205 OR M156
206 OR M157
207 OR M158
208 OR M159
209 OR M160
210 OUT M170
211 LD M8000
212 MPS
213 AND M60
214 HEX D609 D700 K4
221 MRD
222 AND M61
223 HEX D609 D701 K4
230 MRD
231 AND M62
232 HEX D609 D702 K4
239 MRD
240 AND M63
241 HEX D609 D703 K4
248 MRD

网友A:
249 AND M64
250 HEX D609 D704 K4
257 MRD
258 AND M65
259 HEX D609 D705 K4
266 MRD
267 AND M66
268 HEX D609 D706 K4
275 MRD
276 AND M67
277 HEX D609 D707 K4
284 MRD
285 AND M68
286 HEX D609 D708 K4
293 MPP
294 AND M69
295 HEX D609 D709 K4
302 LD M8000
303 ANI M170
304 AND M171
305 OUT T200 K8
308 OUT T205 K2000
311 LD T205
312 RST M171
313 LD T200
314 PLS M81
316 OUT T201 K6
319 MPS
320 AND T201
321 RST T200
323 MPP
324 AND T201
325 PLF M82
327 PLS M83
329 LDI M20
330 ANI M21
331 ANI M22
332 ANI M23
333 ANI M24
334 ANI M25
335 ANI M26
336 ANI M27
337 ANI M28
338 ANI M29
339 ANI M150
340 OUT M0
341 LD M150
342 ZRST M20 M29
347 LD M0
348 ANI M150
349 ZRST M61 M73
354 LD M81
355 SFTL M0 M20 K14 K1
364 LD M20
365 OR M151
366 BMOV D400 D201 K2
373 MPS
374 AND M83
375 SET M60
376 RST M73
377 MPP
378 AND M150
379 ASCI D450 D209 K4
386 LD M21
387 OR M152
388 BMOV D402 D201 K2
395 MPS
396 AND M83
397 SET M61
398 RST M60
399 MPP
400 AND M150
401 ASCI D451 D209 K4
408 LD M22
409 OR M153
410 BMOV D404 D201 K2
417 MPS
418 AND M83
419 SET M62
420 RST M61
421 MPP
422 AND M150

网友A:
423 ASCI D452 D209 K4
430 LD M23
431 OR M154
432 BMOV D406 D201 K2
439 MPS
440 AND M83
441 SET M63
442 RST M62
443 MPP
444 AND M150
445 ASCI D453 D209 K4
452 LD M24
453 OR M155
454 BMOV D408 D201 K2
461 MPS
462 AND M83
463 SET M64
464 RST M63
465 MPP
466 AND M150
467 ASCI D454 D209 K4
474 LD M25
475 OR M156
476 BMOV D410 D201 K2
483 MPS
484 AND M83
485 SET M65
486 RST M64
487 MPP
488 AND M150
489 ASCI D455 D209 K4
496 LD M26
497 OR M157
498 BMOV D412 D201 K2
505 MPS
506 AND M83
507 SET M66
508 RST M65
509 MPP
510 AND M150
511 ASCI D456 D209 K4
518 LD M27
519 OR M158
520 BMOV D414 D201 K2
527 MPS
528 AND M83
529 SET M67
530 RST M66
531 MPP
532 AND M150
533 ASCI D457 D209 K4
540 LD M28
541 OR M159
542 BMOV D416 D201 K2
549 MPS
550 AND M83
551 SET M68
552 RST M67
553 MPP
554 AND M150
555 ASCI D458 D209 K4
562 LD M29
563 OR M160
564 BMOV D418 D201 K2
571 MPS
572 AND M83
573 SET M69
574 RST M68
575 MPP
576 AND M150
577 ASCI D459 D209 K4
584 END

楼主:
顶一下,有注释么?步数有点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