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变频器,切到LI3时,给了0-20ma的信号,变频器还是不能启动?

楼主(2011-11-04):
ATV61变频器,切到LI3时,给了0-20ma的信号,变频器还是不能启动?请教专家,要做哪些设置,请帮帮忙

网友A:
1、连接是否正确;

2、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3、操作过程、操作位置、操做调试是否正确;

4、“切到LI3时,给了0-20ma的信号”,还要说明你的系统是怎么控制的,控制的原理方法、目的是什么?

楼主:
连接正确的,参数也是正确的,控制的想法,AI1是本地的电位器调节,AI2是PLC给的一个0-20ma信号,用LI3切换,实现本地控制和PLC控制,请指教,谢谢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这个可就麻烦了

首先没说带什么负载,其次没说多大的设备,用在什么场合

变频器启动的参数可以参照变频器周擂台:

论坛活动-工控擂台-变频器周擂台,里边有不少变频器的基础知识,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接正确的,参数也是正确的,控制的想法,AI1是本地的电位器调节,AI2是PLC给的一个0-20ma信号,用LI3切换,实现本地控制和PLC控制,请指教,谢谢

所谓的参数正确,LI1,LI2、LI3..都设置的什么啊?

给定1 通道为AI1,给定2 通道为AI2,给定2 切换应设置为LI3,要运行变频器还要有LI1的启动信号噢!

网友D:
1、启动信号/正反转信号;

2、给定;

3、切换;

4、控制方式:速度控制/PID控制;

5、上下限频率;

6、硬件线路检查;

7、变频器是否显示Ready准备好状态;

8、其它可能的很多原因。

网友D:
将要出的下一期变频周擂台将和这个题目相关,涉及到给定切换的问题,届时请关注。

网友E(2012-08-12):
施耐德ATV61变频器通过外部端子4~20毫安电流控制转速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