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中断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11-04):
我看到一些程序开始编写的时候都是先插入中断程序,这样有什么好处。再就是200里的中断是怎么启动的,功能块里也没有输入点啊。

网友A:
中断是为了相应更快;优先级更高用的!

网友B:
硬件中断组织块(OB40~OB47)用于快速响应输入模块、点对点通信处理器(CP)和功能模块(FM)的信号变化。具有硬件中断功能的上述模块将中断信号传送到CPU时,将触发硬件中断。绝大多数S7-300 CPU只能使用OB40,S7-400 CPU可以使用的硬件中断OB的个数与CPU的型号有关。为了产生硬件中断,在组态有硬件中断功能的模块时,应启用硬件中断。

在数字量输入模块的“输入”选项卡,用复选框启用硬件中断,然后分组或逐点设置上升沿产生中断、下降沿产生中断,或上升沿、下降沿均产生中断。

在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选项卡,用复选框启用输入值超出限制产生硬件中断,然后设置输入值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在功能模块的属性对话框的“基本参数”选项卡,可选择是否根据模块的技术功能对某些事件触发硬件中断。

在点对点通信处理器的属性对话框的“基本参数”选项卡,可选择是否产生中断。

硬件中断被模块触发后,操作系统将用OB40的局部变量OB40_MDL_ADDR(字)向用户提供模块的起始地址,OB40_POINT_ADDR(双字)是数字量输入模块产生硬件中断的点的编号、或模拟模块超出了限制的通道号。

硬件中断组织块OB40的首要任务是通过OB40_MDL_ADDR和OB40_POINT_ADDR提供的地址信息,用比较指令判断是哪个模块、模块中的哪一点产生的中断。然后对中断事件作出相应的处理。

在编写梯形图比较程序时有个小问题需要注意,OB40_MDL_ADDR和OB40_POINT_ADDR的数字类型分别是字和双字,不能直接用于整数比较指令和双整数比较指令。需要将它们保存到其他地址,然后参与比较。

网友C:
这个贴应该发在PLC板块,而不应发在LOGO!板块。

网友C:
仔细看S7-200的编程手册,你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D:
中断就是你正在打麻将,你老婆过来叫你打酱油,你对同伴说,等一会,先把牌叩下,不许动,我先去打酱油,回来接着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中断就是你正在打麻将,你老婆过来叫你打酱油,你对同伴说,等一会,先把牌叩下,不许动,我先去打酱油,回来接着打。。

有意思,比喻太生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中断就是你正在打麻将,你老婆过来叫你打酱油,你对同伴说,等一会,先把牌叩下,不许动,我先去打酱油,回来接着打。。

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通讯网的回答真是深入浅出啊!

网友H(2012-01-10):
引用 网友D:
中断就是你正在打麻将,你老婆过来叫你打酱油,你对同伴说,等一会,先把牌叩下,不许动,我先去打酱油,回来接着打。。

这个比喻太易懂了

网友I:
更具ob的优先级了,这个你不用管,只要你使用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中断就是你正在打麻将,你老婆过来叫你打酱油,你对同伴说,等一会,先把牌叩下,不许动,我先去打酱油,回来接着打。。

一下就明白了

中断启动看手册说明。只要条件触发了就执行中断。

网友K(2012-03-08):
引用 网友L:
网友D 的回复内容:中断就是你正在打麻将,你老婆过来叫你打酱油,你对同伴说,等一会,先把牌叩下,不许动,我先去打酱油,回来接着打。。 这个比喻太易懂了

我迷糊很久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多谢

网友M:
对:通讯网关于中断就是你正在打麻将,你老婆过来叫你打酱油,你对同伴说,等一会,先把牌叩下,不许动,我先去打酱油,回来接着打。。 内容的回复:

厉害,可现实中大多都是反的,哈哈

网友N:
比如你正在看书,这时电话响了,你要去接电话,把看到的地方做个记号,接电话回来在记号处继续看,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中断。如果电话响的时候还有人敲门,你会先开门再接电话,这就是中断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