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台达变频通讯(LRC)

楼主(2011-11-04):
网络上已有不少关于S7-200台达变频通讯的程序,但本人总觉得写得有点繁琐,尤其是LRC校验部分,不用说别人很难看懂,即使写程序的人,在过一段时间后,也不见得就明白。

以下程序供各位参考。

主程序:

楼主:
接上页:
内容不少于10字.

楼主:
初始化SBR0

内容不少于10字.

楼主:
命令数据SBR1

内容不少于10字.

楼主:
LRC计算SBR2

内容不少于10字.

网友A:
写这样的程序出来给人看,等于没写,看了也不明白。要想人看的明白,应把子程序的源程序写出来。不然就不要发这脑残级的贴子出来,以显示自已水平,我看发这贴子的人是个白痴。

楼主:
楼上的,早上吃什么了,火气这么大?

只听说经编译过的程序及软件有源程序,PLC梯形图也有源程序?

上面的程序中已有必要的程序说明,如果楼上的根据以上说明看不懂,是什么智商…难道不是白痴?

楼主:
发送完成:INT0

内容不少于10字。

接受完成:INT1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
谢谢版主鼓励!

网友C(2011-12-24):
引用 网友A:
写这样的程序出来给人看,等于没写,看了也不明白。要想人看的明白,应把子程序的源程序写出来。不然就不要发这脑残级的贴子出来,以显示自已水平,我看发这贴子的人是个白痴。

  哥们。要尊重人家楼主的劳动成果,人家是无私奉献,再说你看不懂能怪谁,你不会找个通信的基本资料对着看么。  打个比方,你进餐馆吃饭,人家把饭菜端到你面前,人家老板没喂你吃,你是不是等于没吃啊?

网友D(2012-02-01):
编写的很不错,我觉得和华南理工的张运刚老师写的相似,只是子程序楼主应用了带参数调用的方式。很好!

楼主:
内行一看就明白,本人的程序确实是参考了众高手们的思路,有以上提到的张运刚老师,其中LRC校验部分,参考了张智勇老师编写的程序(CRC校验),在此向各位老师表示谢谢!

网友D:
yjig您好!我有个问题请教,就是台达的modbus通讯地址的问题,为什么我用台达的modbus通讯地址给定的寻址,提示错误呢?qq:839259434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yjig您好!我有个问题请教,就是台达的modbus通讯地址的问题,为什么我用台达的modbus通讯地址给定的寻址,提示错误呢?qq:839259434谢谢

对不起,本人没有QQ号,有事请回复到我的信箱,信箱地址在上次曾经发到你的工控网的内部信箱中。

不清楚你说的是台达PLC的地址?还是台达变频器的地址?

最好你被程序发给我,或者贴出来,以便分析查找原因。

网友E(2012-12-21):
谢谢!

您好:

请问对于张智勇S7-200 通过自由口控制Modbus 变频器正负转 频率写入 等》中的modbus读写块是自已编写,在给定的程序中未有,是否可以发送一份程序给我,本人刚刚接触Modbus通信的内容,如果你有相关的程序也可以发送一份给我。非常感谢,谢谢!

lvhonggou@126.com

jim.lv@knowles.com

楼主:
程序已发,请查收。

网友F(2015-05-06):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在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