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M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04):
TO K0 K25 K4M0 K1,中的K4M0是什么意思。

FROM K0 K28 K3M20 K1,中的K3M20是什么意思。有谁知道的说说看,这种位元件组合有什么用哦?

网友A:
好拆分数据。

网友B:
k4M0是M0,M1…到M15这么多点中的随你使用

K3M20是M20开始到M27,具体情况查资料,主要用于七段码、bcd码的转换等等

网友C:
楼上错解

K4M0为M0--M15

K3M20为M20.--M31

FROM K0 K28 K3M20 K1的意思为读取从第0个特殊模块的BFM中的28#参数,然后存储在K3M20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错解K4M0为M0--M15K3M20为M20.--M31FROM K0 K28 K3M20 K1的意思为读取从第0个特殊模块的BFM中的28#参数,然后存储在K3M20中

正解

楼主:
K4M0中,为什么是M0-M15呢,K4是什么意思?K3M20中,为什么是M20-M31呢,K3是什么意思?

网友E:
三菱PLC可以把单个的位组合起来使用,每4位作为一组,KnMm中m代表位的首地址,n代表组数,n乘4就是从Mm开始的连续的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K4M0中,为什么是M0-M15呢,K4是什么意思?K3M20中,为什么是M20-M31呢,K3是什么意思?
这里所说的“3”、“4”均是指的以连续四个M元件位为一组的M元件“块”的个数,4表示是4个块,每个块因为是4位,所以是16位,从M0开始则对应M0--M15;同样,K3M20代表从M20开始至M31的3个“块”共12位的连续的M元件

网友G:
K4  表示2的四次方,也就是16位(M0---M15);

K3表示2的3次方也就是12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K4  表示2的四次方,也就是16位(M0---M15);

K3表示2的3次方也就是12位;

2的3次方是8好不好!!??

网友H(2012-04-28):
新手  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表示2的四次方,也就是16位(M0---M15);K3表示2的3次方也就是12位;

K4表示4*4=16

K3表示3*4=12

K2表示2*4=8

K1表示1*4=4

网友J:
除了二楼有点笔误,大家回答的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K(2018-06-26):
http://pan.baidu.com/s/1hs399HU

请叫我理工屌。

网友(2018-12-01):
正在学习如何使用FX-10PG,看到各位大佬的解释顿悟了~受教~

请叫我理工屌、

网友:
引用 网友B:
k4M0是M0,M1…到M15这么多点中的随你使用K3...

二楼不对~ 已经在电脑上写了测试程序实测:

K4M0=M0~M15;K3M0=M0~M11……以此类推KxMy=My~M(y+4x-1)

网友L(2020-03-02):
解释的到位!

引用 网友E:
三菱PLC可以把单个的位组合起来使用,每4位作为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