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上经常有凝结水测量不准怎么解决?

楼主(2011-11-05):
水箱上用的是超声波液位计,由于水箱内温度高于外界温度,超声波液位计上经常有凝结水,导致测量不准,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想继续用超声波液位计,不想改为其他液位测量方法。

网友A:
可以适当提高安装高度,减少挥发水汽在探头上的凝露现象,再者就是要经常人工擦拭了,没办法特别在冬季如果擦拭不及时还极易结冰。

网友B:
呵呵呵

1、都“经常”“测量不准”鸟,,还痴情不改迷恋超声波,,定力真好,,那就继续爱吧,,吼猴猴

2、水的温度,高不高于环境温度,水都始终会挥发滴

      夏天挥,冬天还要挥,冻成冰也挥,挥挥不止

3、估计整个大塑料袋,把水和水蒸汽,统统包住?

      或者整个吸气机,“呼呼呼”,把水蒸气吸走?

      或者整个热风机,给超声波,送温暖?

      或者把水,换成金龙鱼花生油?

     这些招,好像都中鸟

网友C:
液位计有很多种类的,原理也完全不一样。楼主选型不对,选择更适合的

网友D:
西普软启动供电电压过高引起内部变压器坏,变压器未标注电压值,只是知道一次电压是380V,二次侧有五根线,有谁知道具体的电压值或能提供变压器吗?谢谢了

网友E:
换雷达哇,雷达经过调试后,用的很稳定的,你都会忘记他的存在。

网友F:
超声波液位计这种类型的就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凝结水的问题  这是超声波液位计的缺点   不适合楼主的现场使用   想从根本上解决只能换型

网友G(2014-06-12):
孔板流量计http://www.jslkyb.com/
雷达物位计http://www.jhlkyb.com/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http://www.lk-yb.com/

网友H(2019-09-18):
可以咨询魏创公司WE500超声波液位计,专门针对北方市场冬季有水雾而引起超声波测量跳变现象。蒸汽过滤设计,产品已在多个行业应用,成功替换西门子,E+H等品牌。

网友B:
超声波液位计呀 ,,,是给傻缺人专用的 .......

鉴定完毕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