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ES系列PLSY指令使用问题

楼主(2011-11-05):
大家好,小弟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ES机种程式中可使用两次PLSY指令,且输出不可重复是什么意思?比如我要控制步进电机正转十圈,然后控制一个电磁阀ON,然后步进电机反转5圈,控制一个电磁阀ON,再反转5圈,最后回到原点。

网友A:
不可出现都满足输出条件的情况。

楼主:
那12SC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B:
你要实现的功能只要用一次PLSY就可以了,干嘛要管他能用几次。。。

网友C:
它的意思是你用PLSY 控制 Y0不是出现两次同方向,但是你PLSY可以做到正转和反转的

网友D(2019-05-02):
查看资料继续学习酝酿。

网友E(2019-08-27):
你这个PLSY指令只用一次就够了,要它转只要驱动条件满足就可以了,正反转用方向端子切换,脉冲数用传送指令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