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蒸锅温控开关的保存方法

楼主(2011-11-05):
品牌:凯恩KAIN

名称:电蒸锅温控开关
型号:KI31(手动复位型)
公差等。
电蒸锅温控开关性能参数
①电气参数:1)CQC、VDE、UL、CUL AC250V 50~60Hz 5A / 10A / 15A(阻性负载)
2)UL AC125V 50Hz 15A(阻性负载)
②动作温度范围:-10~260℃,温度精度:±2 ±3 ±5 ±10℃
③回复与动作温度差:8~100℃(任选)
④接线方式:插端子250#(弯0~90°可选);插端子187#(弯0~90°可选,厚度0.5、0.8mm可选)
⑤使用寿命:≥ 150,000次
⑥电气强度:AC 50Hz 1800V历时1min,无闪烁,无击穿
⑦接触电阻:≤50mΩ
⑧绝缘电阻:≤100MΩ
⑨接点形式:常闭型:温度上升,触点断开,温度下降,触点接通;
常开型:温度上升,触点接通,温度下降,触点断开
⑩外壳防护等级:IP00
电蒸锅温控开关安装方式:KI-31系列安装普通活动环,安装小圆活动环,安装平板活动环,带安装孔普通大铝盖,带安装孔加长铝盖。
电蒸锅温控开关使用说明
①接地方式:通过温控器金属外盖与设备接地金属部件相连。
②采用接触感温式安装时,应使金属盖面贴紧被控器具的安装面,为确保感温效果,应在感温表面涂上导热硅脂或其它性能类似的导热介质。
③安装时不可把盖面顶部压塌、松动或变形,以免影响性能。
④不能让液体渗入控温器内部,不得使外壳出现裂纹,不得随意改变外接端子的形状。
⑤产品在不大于5A电流的电路中使用,应选择铜芯截面为0. 5-1㎜2导线连接;不大于10A电流的电路中使用,应选择铜芯截面为0.75-1.5㎜2导线连接。
⑥产品应在相对湿度小于90%,环境温度40℃以下通风、洁净、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中存放。
⑦使用过程不能折弯接线端子,否则将影响电气连接的可靠性

网友A(2020-12-24):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