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改用220V+电容启动

楼主(2011-11-05):
三相电动机改用220V供电+电容进行启动,实现正反转!那么这个电容大小怎么选配呢!电容大小的选配跟电机名牌上的哪些参数有关呢?有公式么!还有就是这样改动过后的缺点和优点是什么!谢谢大家了!由于本人没有积分了!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帮个忙…

网友A:
工作电容C=2740*I/U       I   额定电流(A) . U  额定电压(V)     Uc=1.3U

网友B:
该方法只适用功率电机,改动后功率只有原来70%左右。

网友C:
方法如下:仅供参考

第一种
电容器的容量可用C=KP求得,这里C是电容器的容量,单位是微法(μF);P是电动机的功率,单位是千瓦(KW);K是经验系数,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形连接时取0.06,三角性连接时取0.1。例如1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形连接时C=KP=0.06×10=0.6μF;1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三角形连接时C=KP=0.1×10=1μF。
改接后的功率:改接成单相电容电动机,其有效功率是原来电动机功率的70%左右,例如:1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改接成单相电容电动机有效功率为7KW左右。改接成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其有效功率是原来电动机功率的40%左右,例如:1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改接成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有效功率为4KW左右。改接后每相绕组所加的电压不能超过该绕组的额定电压。具体改接成什么样的电动机要看被拖动机械的功率情况。当改接成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时,需再添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接线方法是:把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瞬时闭合常闭触头串联在电容器回路中,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并联在单相电源两端(时间继电器线圈的额定电压要与电源电压相同)。接好电路后,调整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就可以正常工作。它的工作原理是:当接通电源时,时间继电器和电动机同时获电,电容器回路接通,电动机启动后,当转速达到额定转速的80%左右时(通过调整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实现)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瞬时闭合常闭触头断开,切断电容器回路,电动机正常运转。

改接后的转向:不接电容器的接线端子不动,例如上例中接U1的电源线不动,另一根电源线由V1改接在W1上就能实现反转,即反转原理同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反转原理相同。

第二种:
电容计算公式是: C=1950*I/U*COS
I =电机的额定电流 U =额定电压 COS 功率因数
C =电容容量 (微法)

以上因为没有启动电容,应增加一些容量,并且不可带负荷启动。

网友D:
1, LZ 这样改有什么用,电机功率多大?380V 用 220V 加电容启动功率会小吧

2,建议 LZ 改用220V 的变频器拖动效果会更好。

网友C:
参考此图: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