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ip5-18.5kw变频器上电报欠压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1-11-05):
lg-ip5-18.5kw 变频器,上电就报LU 欠压故障,查看菜单DRV10-变频器直流电压值为8v,正常应为530v左右。 经查为主控板右上角的运放芯片的电压测量电阻(电阻标字622=6.2k)已经变值为无穷大。更换电阻后,上电再次查看参数DRV10=538V,已经正常了。变频器也不再报欠压。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维修实例
 欢迎随时到工控网交流

网友B:
楼主能加一实物图面更棒了,建议工控网队这样的帖子应该实行加分,或者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