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11-11-05):
s7-200 用一个高速计数器 既能显示板材速度又能定尺剪切 怎么做

网友A:
这个用PLC可能搞不定

网友B:
板材速度不高的话可以的

网友C:
小弟弱解: 例如当前编码器为1000线,转一圈行走1M,  一分钟正好接受到1000个来自高速计数器的信号,那么行走速度S=1M/分钟(一分钟内计数来自高速计数器的值然后除以时间) 。 定长切断: 例如您想1M切断,那么就是等高速计数器的值到达1000是执行切断动作,并且用中断将高速计数器当前值清零,整个过程中不考虑时间因素!

Q:332998660 。

网友D:
如果速度信号不用于控制,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速度信号只用于触摸屏监控

网友E:
3楼师傅,你是不是搞飞锯的 ?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速度信号只用于触摸屏监控

你这问的不是和前面冲突了吗?   只用于监控?    定尺剪切 业也要这个编码器信号吧!

网友G:
用200可以实现

有同学做过这个,剪板机吧

但是怎么实现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