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Copley驱动器的请进!!!!!!!!!!!

楼主(2011-11-05):
用COPLEY驱动器内部编程控制,需要设置一个触发程序JOG信号,此信号应如何设置?此项目用的是COPLEY800-1626   Xenus系列驱动器,是否就是“Motion Abort -Active"信号?请各位路过的大虾指导指导!!!!!!!!!不胜感激!!!!!!!1

网友A:
没看明白!

你是否是想在COPLEY中编个JOG程序,然后通过I/O信号来触发?

网友B:
Why not trying 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否是想在COPLEY中编个JOG程序,然后通过I/O信号来触发?

就是这意思!!!!!!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A:
你在CVM里调用Jog命令,如果是直线电机的话最好选用位置模式下的,再选择个I/O触发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在CVM里调用Jog命令,如果是直线电机的话最好选用位置模式下的,再选择个I/O触发不就可以了嘛

我用的是DD旋转电机,里面好像没有您说的JOG命令,是否给一个”wait for input"来当作JOG命令??然后在引脚里再设置一下就行了,是这样吗?

网友A:
不是!

你还是找卖你copley的问问吧,这点服务都没有?呵呵......

网友D:
对:ACScontrol关于不是!你还是找卖你copley的问问吧,这点服务都没有?呵呵......内容的回复:

货还没到!!只是自己先研究一下而已!!谢谢您!!!!!

网友E:
用的是DD马达?啥牌子的?

网友F:
我是北京做美国Copley直流伺服驱动器及直线电机的,我姓于,你买的我的我就告诉你,我的联系QQ445117489

网友D:
对:yuqilin1 关于

我是北京做美国Copley直流伺服驱动器及直线电机的,我姓于,你买的我的我就告诉你,我的联系QQ445117489

内容的回复:

谢谢!!!问题解决!!!!!!!!!!!

网友D:
对:hzyikoo 关于用的是DD马达?啥牌子的?
内容的回复:

新加坡Akribis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