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版本选择问题

楼主(2011-11-05):
       IFIX分基础版、增强版、专业版,如果我要做一个系统无ICLINT客户端;但为了运行的稳定可靠,需要两台HMI PACK,功能上需要做报表(运行报表、报警历史查询报表、趋势图),也可要将数据提供其它管理端的数据库。那么应如何选择版本呢?请各位提供高见!

       凝问如下:1、专业版有OPC功能,但7.0版本驱动也带OPC功能?如果我使用OPC方式将数据提供给管理端的数据库,是不是只要安  装使用7.0版本驱动即可实现OPC Server功能?并不需要使用专业版?

                         2、两台HMI PACK同时读取下位机MBE方式的数据,这样就不存在需要专业版才有的故障切换功能。

                         3、关于开发版运行版选择,两套中只选一套开发版、一套运行版。

                         4、由于需要做报表,需要使用ODBC等功能,就需要使用增强版。

             总结:一套增强开发版、一套运行版 。

             请问以上合适否?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专业版的就好了。。偶有ifix4.0的usb授权。。工程剩的。。嘿嘿。价格好商量

网友B:
理论上好像需要一套增强开发版、一套运行版   但看你开发人员的水平  让我作 两个单机运行版就OK了

楼主:
这样说,7.0的驱动是可以做OPC SERVER了;曹工实在太神马了!谢谢指点。

网友B:
是的   可以的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