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C Adapter在step7v5.4下不能连接

楼主(2011-11-05):
我的电脑以前是安装step7v5.1的,操作系统是win2000,使用PC Adapter(一端为RS232,另一端为MPI连接PLC的MPI通讯端口)把PC与PLC连接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安装了winxp,step7v5.4后,PC Adapter就不能连接了,是不是不兼容问题啊?串口设置应该没问题。更换另外一台电脑winxp,step7v5.4,由于无串口,用usb转串口线(驱动自带光盘),也是PC Adapter不能连接了,从新安装step7v5.1的,操作系统是win2000,能连,求助

网友A:
应该是不兼容。建议在换个PC Adapter。XP系统完全可以使用PC Adapter转换232----usb的

网友B:
楼主说的电缆是西门子原装的那种吗?如果是的应该没问题啊,我也是XP系统,一直在用的。还是检查一下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