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擂台第六十期-变压器并列运行低压侧应该怎么选择开关?

楼主(2011-11-05):
  RT,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时候该高压侧可以选择真空开关,而低压侧该如何怎么选择开关?是选择真空断路器、隔离开关还是熔断器更合适?

为什么?

请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个人感觉万能断路器不错!智能型 万能式断路器 适用交流50Hz,额定电压380V、660V,额定电流为200A-6300A的配电网络中,主要用来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免受过载、欠电压、短路,单相接地等故障的危害,该断路器具有多种智能保护功能,可做到选择性保护,具动作精确,避免不必要的停电,提高供电可靠性。 万能式断路器用来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短路等,在正常的条件下,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1250A以下的断路器在交流50Hz电压380V 的网络中可用作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和短路。

网友B:
低压侧必须使用框架断路器进行并联操作,这样可以在并联操作时一旦出现问题,可以进行有效的保护,使得故障范围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

网友C:
     在选择应用的原件时,首先应该知道这个原件的工作原理(可以应用在什么场合,是干什么的),不可以乱用的。

    隔离开关和熔断器是不可以作为低压侧主开关使用的。

   最好把万能式断路器用在二次侧作为主负载。

   隔离开关的作用是只是起到了隔离的作用,没有灭弧装置的,不可以作为负载分断应用的!

    熔断器也不可以用在主负载上的,可以应用在单机上的。

    熔断器如果应用在主负载上,万一有一支坏掉,那么你的麻烦就大了,可能是损毁一大片了,那真是不敢想象了!

   所以在使用原件时,一定要知道它的性能,不可以乱用的!

网友D:
 HOTEAM  过来支持你了

网友E:
一般选择断路器的比较多,选择断路器容量原则是出线断路器分断能力按两台变压器低压侧短路电流之和选取。进线断路器分段能力按单台变压器低压侧短路电流选取

网友F:
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运行方式一样,高压侧因为高压,不适于直接操作,且开关过程需要良好做灭弧处理,防止开关触头氧化及人员伤害,选择高压真空开关很合适,可以远距离操作,真空灭弧效果好,使用寿命长,对于低压侧,就没有必要用真空开关了,价格贵增加成本不说,低压侧也不需要这么严格的灭弧措施,低压室内安装也不方便,熔断器一般用在具体负载前端,有明确的保护对象,便于选择容量,成本低,更换方便,用在这儿也不合适,建议并列安装隔离开关+智能空气开关,这样如果一路智能空气开关坏掉,可以只断开一路隔离开关进行更换,不影响另一路负载使用,并且也利于保护变压器,防止一路变压器坏掉,另一台变压器超载;容量根据具体变压器容量选择,空气开关保护灵敏度设置也根据具体负载要求设置。

网友G:
低压端使用万能断路器吧,简单方便,

网友H:
根据我实际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低压侧一般选择断路器。

而且我认为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也不适合使用隔离开关和熔断器。

因为一般隔离开关属于无载通断电器,其刀闸本身是没有灭弧能力的,它只有在没有负荷(或者小电流)情况下分合电路。

而熔断器其不能保证在故障情况下三相同时分断,这样对三相负载极可能造成破坏。

真空断路器由于采用了真空灭弧技术,具有很多优点,如:寿命长、即使恶劣环境下也能保证其安全操作运行、分段能力强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运行方式一样,高压侧因为高压,不适于直接操作,且开关过程需要良好做灭弧处理,防止开关触头氧化及人员伤害,选择高压真空开关很合适,可以远距离操作,真空灭弧效果好,使用寿命长,对于低压侧,就没有必要用真空开关了,价格贵增加成本不说,低压侧也不需要这么严格的灭弧措施,低压室内安装也不方便,熔断器一般用在具体负载前端,有明确的保护对象,便于选择容量,成本低,更换方便,用在这儿也不合适,建议并列安装隔离开关+智能空气开关,这样如果一路智能空气开关坏掉,可以只断开一路隔离开关进行更换,不影响另一路负载使用,并且也利于保护变压器,防止一路变压器坏掉,另一台变压器超载;容量根据具体变压器容量选择,空气开关保护灵敏度设置也根据具体负载要求设置。

网友J:
  青岛黄工的意见是经济适用型,本人基本同意他的说法!但是低压侧操作也不是儿戏,国人对感觉危险的高压侧小心翼翼,对于低压侧就不当回事。尤其进线开关,低压电压低电流大;忽视所造成的事故比比皆是。

 本人觉得目前任何产品使用都是以安全第一为基准,只是不同的用户对配电项目策划资金有所差异。

 智能断路器是首选,在同档次品牌情况下(当然ABB、施耐德、西门子等一线品牌能承受最好)。

   廉价方案 熔断器(备熔芯)+缺相装置与中高压真空开关联动  本方案是建立在有中高压配电设备基础上,缺相装置动作点并联于中高压跳闸控制按钮或保护装置对应点。

    经济方案 安装隔离开关+智能空气开关(固定式) 青岛黄工描述不在重复。

   舒适方案 智能空气开关(抽出式) 取代隔离开关倒闸,智能开关拆除或柜内维修;只需将开关操作至抽出位置,抽出现场维修或发至开关返厂维修都行(有备用回路智能开关最好,直接临时换上;替换开关容量偏小时候,需要适当减负荷)。两进线一母联更好,直接将原先未使用的换上即可。

 奢侈方案 智能空气开关(抽出式)+DCS  舒适方案基础上,还不需要人为操作。

  当然无论哪种方案都是基于出线故障后,排除故障后在重新上电。

 望各位老少爷们,兄弟姐妹多多批评指正!

网友K:
版主:两台变压器的容量多大啊?

变压器低压侧进线主开关选择原则如下:
——确定断路器分断能力及保护特性的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
——安装位置的最大短路电流,此短路电流决定所选断路器所需的最小分断能力。
额定电流In=(Sn*1000)/(1.732*Un)其中Sn=变压器的额定容量(KVA),Un=变压器(空载时)的二次侧额定电压(V);变压器低压侧出线端子处的三相短路电流可用下列方式计算(假设初级短路功率无限大)Icc=(In x 100)/Ucc%,其中Ucc%=变压器短路电压%,In=低压侧额定电流A(rms值),Icc=低压侧三相额定短路电流A(rms值)。
因变压器侧都会连接一定长度的铜排,因此,实际所测出的短路电流会比用上式所算出的电流小。在实际中,与上述相反,变压器所产生的短路电流还受变压器所连接的电网的短路功率的影响。
这样算来一般额定电流不超过变压器容量的1.5倍,不过在实际中很多人按变压器容量的两倍来选择是考虑到变压器可短时过载。

网友L:
为了便于操作;同时在一台变压器出现故障是便于切换,同时又不至于成为另一台的负载;在满足电压;电流条件的前提下。我优先选择自动真空断路器。隔离开关和熔断器都不合适。

网友M:
低压侧应该使用断路器,但一般不需要真空断路器太不经济了,使用低压断路器即可,这样在低压侧出现单相接地故障或者相间短路故障时可以迅速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低压侧不设断路器,短路电流由于变压器变比的关系,一次侧阻抗相当于二次侧阻抗的n²倍,故障电流反映在高压侧就会被消减为1/n² 倍(n指的是变压器变比),这样就相当于降低了系统保护对短路故障电流的灵敏度,不利于迅速切断开电源及时实现保护功能;低压侧主母线上应该也使用隔离开关以便故障时或检修时母线隔离分段;低压侧作为负荷侧也允许在不同的负荷级别上使用熔断器

网友N:
用低压智能断路器,带限流保护的那一种 我们二台1000KVA并联,中间用CW1-2000 1600A常数开关车断路器 电流不要选用太大,特别是进线柜断路器脱扣电流以及保护电流要合适.避免其中一个进线柜断路器跳闸导致变压器损坏 用抽屉断路器,没有必要用隔离开关和熔断器,以前用熔断器RTO,大电流正常工作容易爆,配置大也容易不起到限流保护作用.隔离开关问题更多 小变压器并联简单一点.

楼主:
50MP获得者: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10MP获得者:dingdan258              青岛黄工
                   yanwen0227             yanwen0227
                   abcxiangdong            EastW
                   topkingjun                 PistoN
                   ZZYOG                      张智勇
30积分获得者:晓李                       索地方工会
                     ADQ008                  ADQ08
                     zwl763824690         今生缘
                     ande                      工控追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TEAM  过来支持你了 娟*爱雨天的签名档变频柜液位开关电气控制

非常感谢娟娟的支持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