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 2011-11-25-工控擂台-按钮和万能转换开关有交直流之分吗?

楼主(2011-11-05):
      高压10KV无功补偿装置中,,因为控制器与电容保护器要用DC220V,所以其他的二次控制元件都选用直流的,,如指示灯等,现在有个问题是按钮与万能转换开关要不要也选直流的,,它们是不是交直流通用的?求解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个人认为可以通用,以前的帖子曾讨论过交、直流断路器是否可以通用的问题,由于直流电弧比交流电弧更难熄灭,所以直流断路器的灭弧装置比交流断路器更复杂,要求更高。而按钮和转换开关为控制线路用器件,控制线路电流较小一般为5A,电压220~380V!所以无火花电弧产生,这样交流和直流按钮和转换开关是可以通用的,感觉不错!我们厂现用的PLC控制按钮就是交直流通用的,厂家;杭州三利电机有限公司,型号:LAY37(PBC),皮带称:万能转换开关也是交直流通用的,型号:LW26-20,用的一直很好!

网友B:
对于按钮来说因控制的负载电流很小,所以可以不考虑直流灭弧的问题。对于万能转换开关,一般在操作时基本上在空载时进行,即使带负载操作,也是同按钮一样负载较小(例如使用在断路器储能操作上的自复位转换开关),因此说,按钮与转换开关可以交直流通用。

网友C:
     对于转换开关不要过于强求交流、直流。很少应用在带动较大负荷的情况下转换的,都是在较小电流的情况下转换的。此时的转换开关不作为负荷开关使用。

     对于按钮等小型控制信号使用的原件,不必考虑交直流了。应该是通用的。按钮只是作为小信号的通断使用,只要触点的容量足够就可以了。

网友D:
靠 通用的啦,不过你采购的时候得问一下厂家它的耐压是多少啦,它出厂是做的交流耐压实验还是直流啦

网友E:
按钮和转换开关应该是交直流通用的吧。只是接点容量会标注直流多少,交流多少。两者会稍有不同。

网友F:
交流和直流按钮和转换开关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G:
好像没有交直流之分吧,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直流专用的按钮

网友H:
按钮和转换开关应该是交直流通用的吧。技术参数中,只是接点容量会标注直流多少,交流多少。两者会稍有不同。

网友I:
按钮,是一种常用的控制电器元件,常用来接通或断开‘控制电路’(其中电流很小),从而达到控制电动机或其他电气设备运行目的的一种开关。

万能转换开关,是一种多档位、多段式、控制多回路的主令电器,当操作手柄转动时,带动开关内部的凸轮转动,从而使触点按规定顺序闭合或断开。

它们控制负载电流都很想,因此无交直流之分,是通用的。

网友J:
我用的按钮开关,上面都标有电压电流,不是通用的

万能转换开关是

网友K:
这个问题就有问题,你可以问它们是否有交直之分,不能说它们是否通用。

因为没有专门的直流按钮和转换开关。

所以我们使用中直流线路中使用的其实都是交流的。

网友D:
简介
   万能转换开关单层结构示意图
万能转换开关,是一种多档位、多段式、控制多回路的主令电器,当操作手柄转动时,带动开关内部的凸轮转动,从而使触点按规定顺序闭合或断开。
结构组成
  万能转换开关是由多组相同结构的触点组件叠装而成的多回路控制电器。它由操作机构、定位装置和触点等三部分组成。   触点为双断点桥式结构,动触点设计成自动调整式以保证同短时的同步性。静触点装在触点座内。
主要用途
  万能转换开关主要用于各种控制线路的转换、电压表、电流表的换相测量控制、配电装置线路的转换和遥控等。万能转换开关还可以用于直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和换向。
编辑本段常用产品
   图2:某LW5万能转换开关的使用说明
常用产品有LW5和LW6系列。LW5系列可控制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LW6系列只能控制2.2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用于可逆运行控制时,只有在电动机停车后才允许反向起动。LW5系列万能转换开关按手柄的操作方式可分为自复式和自定位式两种。所谓自复式是指用手拨动手柄于某一档位时,手松开后,手柄自动返回原位;定位式则是指手柄被置于某档位时,不能自动返回原位而停在该档位。   万能转换开关的手柄操作位置是以角度表示的。不同型号的万能转换开关的手柄有不同万能转换开关的触点,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如图2所示。但由于其触点的分合状态与操作手柄的位置有关,所以,除在电路图中画出触点图形符号外,还应画出操作手柄与触点分合状态的关系。图中当万能转换开关打向左45°时,触点1-2、3-4、5-6闭合,触点7-8打开;打向0°时,只有触点5-6闭合,右45°时,触点7-8闭合,其余打开。
扩展阅读:
http://www.list-company.com/company/list/i180550-r/Power-Conversion.shtml
开放分类:
简介
   按钮开关实型
按钮开关是一种结构简单,应用十分广泛的主令电器。在电气自动控制电路中,用于手动发出控制信号以控制接触器、继电器、电磁起动器等。   按钮开关的结构种类很多,可分为普通揿钮式、蘑菇头式、自锁式、自复位式、旋柄式、带指示灯式、带灯符号式及钥匙式等,有单钮、双钮、三钮及不同组合形式,一般是采用积木式结构,由按钮帽、复位弹簧、桥式触头和外壳等组成,通常做成复合式,有一对常闭触头和常开触头,有的产品可通过多个元件的串联增加触头对数。还有一种自持式按钮,按下后即可自动保持闭合位置,断电后才能打开。   按钮开关可以完成启动、停止、正反转、变速以及互锁等基本控制。通常每一个按钮开关有两对触点。每对触点由一个常开触点和一个常闭触点组成。当按下按钮,两对触点同时动作,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   为了标明各个按钮的作用,避免误操作,通常将按钮帽做成不同的颜色,以示区别,其颜色有红、绿、黑、黄、蓝、白等。如,红色表示停止按钮,绿色表示起动按钮等。按钮开关的主要参数、型式、安装孔尺寸、触头数量及触头的电流容量,在产品说明书中都有详细说明。常用国产产品有LAY3、LAY6、LA20、LA25、LA38、LA101、LA115等系列。
编辑本段分类
按操作方式、防护方式分类
  按钮可按操作方式、防护方式分类,常见的按钮类别及特点:   (1)开启式:适用于嵌装固定在开关板、控制柜或控制台的面板上。代号为K。   (2)保护式:带保护外壳,可以防止内部的按钮零件受机械损伤或人触及带电部分,代号为H。   (3)防水式:带密封的外壳,可防止雨水侵入。代号为S。   (4)防腐式:能防止化工腐蚀性气体的侵入。代号为F。   (5)防爆式:能用于含有爆炸性气体与尘埃的地方而不引起传爆,如煤矿等场所。代号为B。   (6)旋钮式:用手把旋转操作触点,有通断两个位置,一般为面板安装式。代号为X。   (7)钥匙式:用钥匙插入旋转进行操作,可防止误操作或供专人操作。代号为Y。   (8)紧急式:有红色大蘑菇钮头突出于外,作紧急时切断电源用。代号为J或M。   (9)自持按钮:按钮内装有自持用电磁机构,主要用于发电厂、变电站或试验设备中,操作人员互通信号及发出指令等,一般为面板操作。代号为Z。   (10)带灯按钮:按钮内装有信号灯,除用于发布操作命令外,兼作信号指示,多用于控制柜、控制台的面板上。代号为D。   (11)组合式:多个按钮组合。代号为E。   (12)联锁式:多个触点互相联锁。代号为C。
按用途和触头的结构不同分类
  (1)常开按钮   (2)常闭按钮   (3)复合按钮
编辑本段技术参数
使用环境条件
  周围空气温度-25℃~ +40℃   海拔高度: ≤2000m   空气相对湿度: ≤90%   污染等级3级   防护等级IP55
主要技术参数
  开关额定值: AC-15 36V/10A 110V/10A 220V/5A 380V/2.7A 660V/1.8A   DC-13 24V/4A 48V/4A 110V/2A 220V/1A 440V/0.6A   约定发热电流: 1th 10A   触电电阻: ≤50mΩ   绝缘电阻: ≥10mΩ   机械寿命: 一般钮n≥100×10次; 旋钮≥30×10次.   钥匙钮n≥5×10次; 急停钮≥5×10次
编辑本段常见品牌
   按钮开关
[1]国内专业按钮开关生产品牌:SANLI/杭州三利 ONPOW/浙江红波 TYTEE/上海天逸 APT/上海二工   国内按钮开关品牌(其他):CHINT/正泰 DELIXI/德力西 PEOPLE/人民   国际专业按钮开关生产品牌:EAO/瑞士依利好 IDEC/日本和泉 NKK/日本日开 FUJI/日本富士   DECA/台湾进联 ABBTEND/台湾天得 OMRON/欧姆龙 Schneider/施耐德   OMRON/欧姆龙   国际按钮开关品牌(其他): Panasonic/松下 SIMENS/西门子 E-switch美国 SCHURTER德国 ITW美国

网友L:
先不管材料,仅仅从应用等级来说,比如常见AC-15 DC-13,同样的电压等级下,交流比直流的电流要大很多。如果电流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通用,但电流超过一定的安培数,还是需要考虑。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简介    万能转换开关单层结构示意图 万能转换开关,是一种多档位、多段式、控制多回路的主令电器,当操作手柄转动时,带动开关内部的凸轮转动,从而使触点按规定顺序闭合或断开。 结构组成   万能转换开关是由多组相同结构的触点组件叠装而成的多回路控制电器。它由操作机构、定位装置和触点等三部分组成。   触点为双断点桥式结构,动触点设计成自动调整式以保证同短时的同步性。静触点装在触点座内。 主要用途   万能转换开关主要用于各种控制线路的转换、电压表、电流表的换相测量控制、配电装置线路的转换和遥控等。万能转换开关还可以用于直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和换向。 编辑本段常用产品    图2:某LW5万能转换开关的使用说明 常用产品有LW5和LW6系列。LW5系列可控制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LW6系列只能控制2.2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用于可逆运行控制时,只有在电动机停车后才允许反向起动。LW5系列万能转换开关按手柄的操作方式可分为自复式和自定位式两种。所谓自复式是指用手拨动手柄于某一档位时,手松开后,手柄自动返回原位;定位式则是指手柄被置于某档位时,不能自动返回原位而停在该档位。   万能转换开关的手柄操作位置是以角度表示的。不同型号的万能转换开关的手柄有不同万能转换开关的触点,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如图2所示。但由于其触点的分合状态与操作手柄的位置有关,所以,除在电路图中画出触点图形符号外,还应画出操作手柄与触点分合状态的关系。图中当万能转换开关打向左45°时,触点1-2、3-4、5-6闭合,触点7-8打开;打向0°时,只有触点5-6闭合,右45°时,触点7-8闭合,其余打开。 扩展阅读: 1 http://www.list-company.com/company/list/i180550-r/Power-Conversion.shtml 开放分类: 简介    按钮开关实型 按钮开关是一种结构简单,应用十分广泛的主令电器。在电气自动控制电路中,用于手动发出控制信号以控制接触器、继电器、电磁起动器等。   按钮开关的结构种类很多,可分为普通揿钮式、蘑菇头式、自锁式、自复位式、旋柄式、带指示灯式、带灯符号式及钥匙式等,有单钮、双钮、三钮及不同组合形式,一般是采用积木式结构,由按钮帽、复位弹簧、桥式触头和外壳等组成,通常做成复合式,有一对常闭触头和常开触头,有的产品可通过多个元件的串联增加触头对数。还有一种自持式按钮,按下后即可自动保持闭合位置,断电后才能打开。   按钮开关可以完成启动、停止、正反转、变速以及互锁等基本控制。通常每一个按钮开关有两对触点。每对触点由一个常开触点和一个常闭触点组成。当按下按钮,两对触点同时动作,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   为了标明各个按钮的作用,避免误操作,通常将按钮帽做成不同的颜色,以示区别,其颜色有红、绿、黑、黄、蓝、白等。如,红色表示停止按钮,绿色表示起动按钮等。按钮开关的主要参数、型式、安装孔尺寸、触头数量及触头的电流容量,在产品说明书中都有详细说明。常用国产产品有LAY3、LAY6、LA20、LA25、LA38、LA101、LA115等系列。 编辑本段分类 按操作方式、防护方式分类   按钮可按操作方式、防护方式分类,常见的按钮类别及特点:   (1)开启式:适用于嵌装固定在开关板、控制柜或控制台的面板上。代号为K。   (2)保护式:带保护外壳,可以防止内部的按钮零件受机械损伤或人触及带电部分,代号为H。   (3)防水式:带密封的外壳,可防止雨水侵入。代号为S。   (4)防腐式:能防止化工腐蚀性气体的侵入。代号为F。   (5)防爆式:能用于含有爆炸性气体与尘埃的地方而不引起传爆,如煤矿等场所。代号为B。   (6)旋钮式:用手把旋转操作触点,有通断两个位置,一般为面板安装式。代号为X。   (7)钥匙式:用钥匙插入旋转进行操作,可防止误操作或供专人操作。代号为Y。   (8)紧急式:有红色大蘑菇钮头突出于外,作紧急时切断电源用。代号为J或M。   (9)自持按钮:按钮内装有自持用电磁机构,主要用于发电厂、变电站或试验设备中,操作人员互通信号及发出指令等,一般为面板操作。代号为Z。   (10)带灯按钮:按钮内装有信号灯,除用于发布操作命令外,兼作信号指示,多用于控制柜、控制台的面板上。代号为D。   (11)组合式:多个按钮组合。代号为E。   (12)联锁式:多个触点互相联锁。代号为C。 按用途和触头的结构不同分类   (1)常开按钮   (2)常闭按钮   (3)复合按钮 编辑本段技术参数 使用环境条件   周围空气温度-25℃~ +40℃   海拔高度: ≤2000m   空气相对湿度: ≤90%   污染等级3级   防护等级IP55 主要技术参数   开关额定值: AC-15 36V/10A 110V/10A 220V/5A 380V/2.7A 660V/1.8A   DC-13 24V/4A 48V/4A 110V/2A 220V/1A 440V/0.6A   约定发热电流: 1th 10A   触电电阻: ≤50mΩ   绝缘电阻: ≥10mΩ   机械寿命: 一般钮n≥100×10次; 旋钮≥30×10次.   钥匙钮n≥5×10次; 急停钮≥5×10次 编辑本段常见品牌    按钮开关 【1】国内专业按钮开关生产品牌:SANLI/杭州三利 ONPOW/浙江红波 TYTEE/上海天逸 APT/上海二工   国内按钮开关品牌(其他):CHINT/正泰 DELIXI/德力西 PEOPLE/人民   国际专业按钮开关生产品牌:EAO/瑞士依利好 IDEC/日本和泉 NKK/日本日开 FUJI/日本富士   DECA/台湾进联 ABBTEND/台湾天得 OMRON/欧姆龙 Schneider/施耐德   OMRON/欧姆龙   国际按钮开关品牌(其他): Panasonic/松下 SIMENS/西门子 E-switch美国 SCHURTER德国 ITW美国

网友N:
按钮与万能转换开关没听说还分直流交流的。都是通用的,你要是不放心,就选一些品牌的、质量好的钮。

网友O:
开关、万能转换器在平常使用中特别是二次显示的低压中只要产品的耐压性能符合要求,交直流是完全可以通用的。如果在一些精密控制或者各种对交流电特别敏感的设备中要选用能够滤掉交流电的直流开关。我想开关、转换器之类还是有交直流之分的。对于楼主这个题目,我想二次元件对于直流性能要求并不高,而且其直流电压也是低压部分,使用普通的交直流共用的开关、转换器应该没问题。

考虑到设备应用在高压10KV的补偿装置中,周围的电磁干扰或者线路元器件的绝缘耐压性能,其二次表操作部分的按钮、万能转换器的带电部分有可能感应出高压电或者一旦交直流隔离措施损坏及绝缘造成高压电压串入二次元件会对操作人员产生直接威胁。因此还是选用带有滤波功能的专用直流产品较好,平常中可以吧开关、转换器前方线路中窜入的交流电通过滤波功能消除掉,保证开关、转换器的安全性能。

网友P:
本人观点;在低压控制系统中交流(按钮与万能转换开关)在使用中没有区别。只要电压;电流适合。完全可以通用。

网友Q:
按钮与万能转换开关,没有交直流之分,都可以选用!!

网友R:
按钮和转换开关应该是交直流通用的,只是接点容量会标注直流多少,交流多少。两者会稍有不同。

网友S: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zwl763824690       今生缘
ande                        工控追求
yanwen0227          yanwen0227
jiaoanpeng              jiaoanpeng
lyc19730508          Smile
20积分获得者:
bhdxzgp               bhdxzgp
zyw3166              勇者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snow1987            snow1987
abcxiangdong     EastW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张立旺                   一品黄山
AQD008                 AQD008
chun_cnooc         chun_cnooc
djgxy                       djgyy
平振鹏                    山东 小平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