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浮点数?在PLC编程中为为什么要用到浮点数?

楼主(2011-11-06):
浮点数在PLC的编程中有什么具体的运用?是通常所说的实数吗?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是通常所说的实数吗  ? //  是的,  假设你要算一个线性比例系数, Y=X*1.5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吧 X,Y 定义成浮点数;

网友B:
也就是小数,精确计算必须要这个咚咚。

网友C:
1,PLC程序中一般所说的浮点数就是带有小数的实数

2,什么时候运用看你程序对数据要求高不,如你没有小数程序不用浮点数也行

网友D:
实数/浮点数是一类。相比整数多了小数部分。。

网友E:
都是一类的 看你对数据的要求了

网友F:
一种表示数据的方法,对太大和太小的数有极大优势,有时用它甚至是唯一选择,大学课本里好像还不大讲这个,要不就是我没认真听课

网友G:
浮点数是属于有理数中某特定子集的数的数字表示,在计算机中用以近似表示任意某个实数。具体的说,这个实数由一个整数或定点数(即尾数)乘以某个基数(计算机中通常是2)的整数次幂得到,这种表示方法类似于基数为10的科学记数法。

网友H(2012-01-16):
回复你40EH2为什么是直通的?是接24G 跳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