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的是MT8140T威伦触摸屏和LG PLC 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11-06):
我用的是MT8140T威伦触摸屏和PLC 连接 为什么编好程序以后用U盘下载到触摸屏里面怎么COM口的指示灯不闪烁也不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在电脑里面设置的是COM1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了!!!我用的是LG K80S的PLC 数据线没有问题,参数也是按照说明一步一步的设置的。我曾经见过 威伦MT5000系列的触摸屏在不插通讯线的时候,COM指示灯不是常亮而是闪烁,现在我的COM指示灯就不闪烁。

网友A:
COM口的指示灯不闪烁  那就表示通讯不成功。解决办法:1.检查通讯线 2.检查PLC驱动设置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要正确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