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滑触线四线制的疑问?

楼主(2011-11-06):
对于工厂安全滑触线采用四线制,三相电再加一相地线,国家标准规范中是否有强制规定需要地线?

网友A:
GB60BT-85标准中“接地”的理解检验工作的主要依据是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印GB6067-85 (以下简称为“规程” )。规程在接地的结构一节中规定:“起重机金属结构必须有可靠的电气联接;在轨道上工作的起重机一般可通过车轮和轨道接地”, 又规定“接地线连接宜用截面不小于150平方的扁钢或10平方的铜线, 用焊接法连接。一般情况下,起重机金属结构及所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管槽、电缆的金属外皮和司机室均与大车车轮有可靠的连接。所以检验起重机接地的重点应放在大车运行轨道与接地线的连接上。根据“规程”的要求,同时具备下列四条才算是合格的按地装置:

  1) 起重机上任何一点的接地电阻均不大于4欧姆。
2) 接地线截面不小于“规程”的要求, 即扁钢不小于150mm,铜线不小于10mm。
3) 接
地线与接地体,接地线与大车轨道都必须可靠焊接。
4) 大车轨道两钢轨接头的接缝处焊有金属跨接线。

网友A:
a) “规程” 中只提到“接地”,在中性点接地的电网中,应采用接地还是接零,许多工厂采用了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根据保护接地的原理和有关规定,在这种配电电网中工作的起重机,如果单纯采用接地保护,并不能彻底限制漏电电压在安全范围以内。另一方面,一相的接地短路电流当起重机电源单相漏电时,这接地短路电流不足以引起起重机上的线路保护装置动作,危险电压会长时间存在。因此当起重机的电源取自中性点接地的三相四线制电源时,只能采用接零保护,而不能采用接地保护。

  b) 在同一跨内最少应有几处接地,根据使用单位的条件,大车运行轨道有长有短。 在同跨内的起重机也有多有少,我认为至少应有两处接地,长轨道的接地点应相应增多。因为大车轨道在长时间使用后,由于固定不良或横向错位,很容易使接地线与轨道焊接处以及轨缝间的跨接线脱焊,所以要有两处或更多的接地线才是可靠的。

  2、 接地(接零)保护存在的问题

  1) 无接地装置;
2) 钢轨接头处无金属跨接线;
3) 全跨仅有一处接地点;
4) 接地线截面小于标准的;
5) 采用保护接零;

  3、下面就上述缺点说明一下:

  1) 无接地装置它包括: 大车轨道对大地或零线无任何金属连接,虽有连接但已开焊或接地线已断开;有连接,但接地体不合格。也有的把钢轨放在金属承轨梁上,承轨粱有金属支柱,于是认为钢轨通过承轨粱及支柱构成合格的接地了,其实这是不可靠的。因为钢轨与承轨粱间无可靠焊接,是用压板压在承轨粱上,甚至当中还垫有纸垫, 而承轨梁与支柱又都涂有油漆。

  2) 钢轨接头处无金属跨接线,在钢轨接头处仅靠鱼尾板相接,由于锈蚀等原因, 这是不可靠的,有的在钢轨接头处连夹板也没有,轨缝宽均10mm, 显然起不到漏电保护作用,再有的情况就是:接地线固定在钢轨压板螺栓,有的把接地线焊在大车轨道端头的挡铁上,而挡铁与钢轨没有焊接,这些现象都是不利于安全的。

  3) 接地线截面小于标准,一般地讲,接地线最好用扁钢。但许多单位采用的是圆钢,“规程”中只说明“接地线连接宜用截面不小于150mm的扁钢 ”,圆钢的截面以多大为宜未作规定,不妨也按150mm。即圆钢的直径不应小于13.8mm,但多数单位用的是10mm圆钢,个别单位甚至用4mm圆钢, 截面显然太小。

  4) 单跨内仅有一处接地分为两种情况:

  由大车运行轨道到大地只有一根接地线;虽有两根以上接地线, 但仅有一根有效,其余的已起不到保护作用。不起作用的原因很多,例如接地体的电阻值太大了,规定不大干4欧姆,有的达到20欧姆,最大的到62欧姆;有的单位只用一根铝线浅埋在土里作为接地线,极易松脱;也有的接地线实际已断裂或开焊。

  5)采用保护接零在低压中性点接地电网中,应当采用接零保护。但在检验中发现个别单位把一部分起重机接零保护,另一部分起重机接地保护,这是不利于安全的。因为接零系统的电气设备就不能再接地。

  造成接地不合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由于对接地的理解不够准确,或者在轨道整修以后忽略了接地线的焊接。当然也有的是由于企业规模小,没有把起重机的电气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上。实际上当起重机发生漏电情况时, 保护接地或接零是保证人身安垒的大事,应该引起使用单位足够的重视, 应根据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定,建立定期检查制度,加强管理,杜绝因起重机漏电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

网友B:
国家标准规范中没有强制规定需要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