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的安装技巧

楼主(2011-11-06):
涡街流量计的安装技巧:

1.涡街流量计只能单向测量,安装时注意保证介质流量方向与流量计箭头所示方向一致。

2.涡街流量计最佳安装方式为竖直安装,介质自下而上通过流计。即将流量计安装在竖直管道上,流量方向为自下向上。

3.水平安装时,必须将流量计装在整个系统的高压区,并保证相应的出口压力;不要安装在管路的最高点,因最高点往往气体积聚,管道非满,出口不可直接放空。

4.测高温流体时,尽量采用竖直安装方式;若不得不水平安装,请将流量计的变送器部分竖直向下,或水平侧装,避免温度过高;注意安装位置处空气流动或通风良好。

5.直管段要求:至少保证流量计前15倍管径,流量计后5倍管径。如流量计前有弯头,缩进,扩大等干扰源,则需保证流量计前30–40倍的管径,流量计后6倍管径。流量计应安装于调节阀,压力或温度传感器的上游。

6.安装时注意管道口径应略大于或等于仪表的内径。

7.使用密封圈时,注意密封圈内径应略大于或等于仪表的内径,密封圈中心位于管道中心。

电缆入口密封

仪表电气连接时,必须注意进线孔的密封。必须根据仪表电缆入口型号选择相应的密封接口(M20Χ1.5;1/2”NPT;G1/2”),并正确、紧密地安装。没有密封接头,或安装马虎,达不到密封效果,是仪表损坏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网友A:
流量计的安装使用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背压。

网友B:
有无电磁干扰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