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ABB等中端变频与国产三棋、易驱通用变频器优劣?

楼主(2011-11-06):
西门子\ABB等中端变频与国产三棋、易驱等国产通用变频器比较,除了在控制功能及产品稳定性外,在节能耗能方面他们有哪些不同及不足?

楼主:
人气这么低,自己顶一下,各位兄弟出招

楼主:
变频器在能耗方面难道没有区别?貌似没人

网友A:
故障率比国产的低得多,在能耗上面肯定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在小功率上面的话就很难看出来了,功率越大越明显,国产的和国外的差距也就出来了,西门子和ABB的在工业设计上面也是最牛的,国产的和他们比相差很多个档次的,人家的产品线也是非常齐全的,不像国产的只针对某些行业,高端的变频器和低端的变频器要看出来其实很简单的,从数控机床上面就能看出来了,国产的在上面用几个月之后在长时间运行下面电机的力矩会不足,需要重新对变频器设置之后才会又变好,但是像西门子和ABB就很少出现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们的价格也是相当高的。我做国产变频器的,因此对这些还是了解一点的,以后多交流啊

楼主:
对:superking1987关于故障率比国产的低得多,在能耗上面肯定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在小功率上面的话就很难看出来了,功率越大越明显,国产的和国外的差距也就出来了,西门子和ABB的在工业设计上面也是最牛的,国产的和他们比相差很多个档次的,人家的产品线也是非常齐全的,不像国产的只针对某些行业,高端的变频器和低端的变频器要看出来其实很简单的,从数控机床上面就能看出来了,国产的在上面用几个月之后在长时间运行下面电机的力矩会不足,需要重新对变频器设置之后才会又变好,但是像西门子和ABB就很少出现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们的价格也是相当高的。我做国产变频器的,因此对这些还是了解一点的,以后多交流啊 内容的回复:

谢谢,以后多多交流,我QQ544608939

网友B:
变频器还用比较吗?

用户用了不是知道的吗?

我也不想说什么了!

 但还是支持国产!

网友C:
欧美系、日韩系和国产的变频器区别很大的说

首先说定位,一般认为高端品牌主要还是被欧美品牌所把持,什么西门子啊、ABB啊等等,中端的主要是日韩和欧美的二线品牌,国产的主要出于中低端水平,靠价格来赢得市场

然后说价格,和定位基本一致,也分成高中低三个档次

最后说质量,在某些场合,日韩系列的基本能和偶们的相比,但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主要还是使用欧美的变频器。国产的就算了,不发表过多的评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还用比较吗?用户用了不是知道的吗?我也不想说什么了! 但还是支持国产!

不能说国产的不好,但我就是不敢用。

网友D:
我用了也不少变频了,也是第一次听说变频的力距不够的,真的没有试过,一般来说我都会买大一级的变频.很少会跳,而且价钱不会高很多.

网友E:
还是支持国产比较好 我们用国产的也间接的可以促进国产的发展

楼主:
谢谢大家,最近一直跟变频器打交道,很是郁闷,老板要求节能,又要负载不变等等,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又不会变,所以问了这个问题,看是不是不同的变频器在能耗节能方面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谢谢大家,最近一直跟变频器打交道,很是郁闷,老板要求节能,又要负载不变等等,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又不会变,所以问了这个问题,看是不是不同的变频器在能耗节能方面有什么不同?楼主的签名档大浪淘沙始见金,经历是成就一个人魅力的最佳途径,特别是那些人生阅历中掺杂了颇多苦难的男人,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并一直隐忍坚强着,这其中必定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原因,而这也是一枚金子最诱人的地方。 我的博客:-http://fuhuafeng72.blog.163.com/

要看你用在什么方面的,第一个成本:基本的话国产的变频器也基本都能满足了,如果国产的变频器也能满足的话你在去用外资的变频器那就没必要了,外资的变频器基本比国产的贵30%-40%左右,当然功率越大贵得越多,国产的基本能用5年左右,外资的能用6年,这样就没有什么必要用外资了。第二节能:要节能就必须对电机调速,不调速的话就没有节能效果,节能效果的多少很大程度是看你调速的大小了,功率越大,节能越明显,一般能在25%的节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