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波恩老师,步进电机如何试运转

楼主(2011-11-06):
请教波恩老师,如果有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步进电机,但是没有上位机,如何试运转,谢谢,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三相混合驱动器,是华兴数控WD3DV04,但是没有说明书 谢谢了

网友A:
找一个波形发生器,调到方波输出,手动改变频率来模拟加减速。

网友B:
自己拿555搭一个频率合适的振荡器。

楼主:
波恩老师,步进电机驱动器上面写的是脱机+。脱机-,出错+,出错-。方向+,方向-,脉冲+,脉冲-是什么意思,怎么接线试用装,谢谢

网友B:
一般而言,“脱机”可能为输入,“出错”为输出,“方向”和“脉冲”为输入。

估计各个信号都是光耦的输入输出结构,建议拆开外壳实测验证一下。

“方向”一般是电平信号,高低(光耦通断)不同,决定正反转

“脉冲”就是指令脉冲,决定步进的步数和快慢。

试一下“脱机”个人理解是“使能”,试试实际作用到底是什么?

试机时注意电平高低或驱动电流大小。不要超限烧了端口。

网友A:
脱机信号有效后可以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让电机处于失电状态。实际上是驱动器让电机两相都不通电。

网友B:
看来“脱机”就是“使能”了,既然如此,就必须正确给定“脱机”信号,否则步进电机无法运行。

网友C:
一般来说,"脱机"不需要接线的,除非你不想让电机转。

一般步进驱动器的接口内部是光耦加一个两三百欧姆(大于150欧姆,小于500欧姆)的限流电阻,可接收TTL电压的信号,电流大概十几毫安左右。也有限流电阻在几千欧姆接,要24V接收24V信号的,不过很少见。还有一种更少见的,是才用差分接收器的,应该不用考虑。

网友B:
“脱机”原来是这样用!

网友A:
脱机在很多场合下很有用,如果电机装了编码器,用编码器来设定一个位置时,需要电机失电而编码器能计数。比如说有一个机械臂,水平位置需要校准时,先让电机失电,用外力推动臂达到某个位置读取编码器位置得到所需的位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