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接线盒六个接线柱只引出三条线

楼主(2011-11-06):
我有台7.5KW 的电机,以前电机的接线盒六个接线住应该是引出六个线头的,但是现在只有3个,而且要求是用Y接法,请问这电机的好的还是坏的!我用万用表测试那三个线头,有电阻的!

网友A:
星型接法时将U2V2W2接在一起,U1V1W1 接电源。

网友B:
三个抽头之间肯定是有电阻的,7.5K的绕组电阻在二十欧姆左右吧;

这个电机本身就是星形接法

网友C:
那应该是修过的,测相间阻值及绝缘阻值,如果没有问题就通电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修过的,测相间阻值及绝缘阻值,如果没有问题就通电测试。

网友E:
你的电动机可能是在电动机的线圈内部就接好了接法的了(有可能是Y接,也有可能是角接)。要把其它的三个接线头引出来是比较麻烦哦。

网友F:
1,你的电机可能是小作坊维修后直接将你接成能正确运行接线法

2,三个线一定要有电阻,且这三个电阻阻值要一样,7.5KW 应在20左右吧

网友G:
没有标牌吗,或者说明书

网友H:
.你的电动机内部就接好星形接法了,

网友I:
搞不好电机内部已经接成星形了。

网友J:
怎么知道里面接地是星型的还是三角形的?

网友K:
http://www.civilcn.com/?uid=1561224土木工程网不错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