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 电机 控制 变频器

楼主(2011-11-07):
断路器 45A 的    还有一个变频器  就可以控制一个22KW的电机了?  降压启动 各种保护都有了?  是不是这样啊? 本人没接触过变频~

请问还需要其他的么 变频怎么选型?

网友A:
变频器选择合适的功率基本上就行了。(22KW)设置一些基本的参数:如加减速时间,启动命令等等。就OK了。

网友B:
22kw的电机你首先要选配同大小的变频器,以防过载烧坏变频器(变频器也有22kw的)!有了变频器你就不需要 Y-▽角启动了!你首先接380V电源到变频器的电源端,再用10平方左右的电压接到电机上!再拿控制线连接变频器的控制端,使其实现正反转!(电机的转速通过调变频器里的参数改变的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参数代码不一样,反正有了变频器就会有一本书名书)!很简单的!希望帮到你,不懂的再问我!

网友C:
配置的可以,选型的话去下一本选型手册。根据自己的负载类型,比如说风机、泵类、或者机械负载什么,重载、轻载情况选择。选择手册上有详细表格。建议使用ABB品牌。普通应用可以用ACS510或者ACS550系列

网友D:
我建议用施耐德71的变频我给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变频器选择合适的功率基本上就行了。(22KW)设置一些基本的参数:如加减速时间,启动命令等等。就OK了。

你好 请问还需要其他什么东西么? 比如启停按钮运行指示灯之类的? 中间继电器 开关电源之类的?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电机、使用场合是什么
一般说来,多大的电机选择多大的变频器就行,如果是重载就要考虑增大一个规格或者选择恒转矩变频器
不用按钮指示灯继电器也能正常运行。如果有远程启动或者其他的要求,就另说了

网友F: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如果有远程启动或者其他的要求,就另说了

网友G:
断路器选45A显得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断路器选45A显得小了

网友I:
“本人没接触过变频~ 请问还需要其他的么 变频怎么选型? ”

1、自己的先阅读说明书;

2、想熟悉参数的调整操作方法;

3、学会接线、设置参数、……

……

网友J:
用变频器基本上不用降压什么的,直接进来3相电源出去3个,如果不用制动的就不接用的话有可以接

还有就是其他的控制线,启动停止,调速什么的,主要是选变频器,选个质量好点的

网友J:
至于断路器接在进线前面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断路器选45A显得小了

63A的合适。

网友K:
但一定要D型的断路器。

网友L:
1,变频器选择合适的功率基本上就行了

2,不是降压起动,是变频起动

网友M:
欢迎大家加新群 电工交流群 189990395

网友N:
同意老菜鸟的意见,断路器分为配电用的和电动机用的,D型表示电机用的,另外得注意电机拖动的负载,负载在变频器的选型中占一部分因素

网友O:
一般场合这两样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