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故障分析

楼主(2011-11-07):
作为五金加工行业,我们在自动化领域已经探索了十几年了,从片材筛选到检测、自动冲压,机械手取出产品到自动堆叠,已经配合的非常完美,人机对话、光电传感的可靠度也很高,最近几个环节总是总是失灵,不是不动就是不停,经检查PLCD的Q3.0--Q3.3不定时的出现失控,有事没接通,有事不断开,西门子的PLC在我的印象里还算可以的,怎么会出现这个毛病呢,诚邀众高手共同探讨!

网友A:
楼主的情况我也碰到过,开始以为是灰尘太多,后来加了防护措施,还是经常出现,再后来换了新的PLC就好了,但也没有用多久!

楼主:
现在怀疑是购买了水货的PLC,谁知道国内还有哪里做水货的西门子PLC?

网友B:
楼主买的可能是带CN标志的S7-200的就是南京国产的,我们用的也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还是不带CN的进口货较好。

网友C:
1,现在怀疑是购买了水货的PLC,使用寿命太短

2,Q 点输出不稳定是因为你的输出可能是继电器类型,触头已烧坏了,换内部小继电器

网友D:
用了多长时间出现这种问题?

有可能是买仿制品了。

网友E(2012-01-11):
sf/diag 指示灯为红色 程序停止运行

网友E:
s7-200 cpu226  SF/DIAG指示灯为红色 程序停止运行

网友C:
1,怀疑LZ是购买了水货的PLC,国内有做水货的西门子PLC来帖标签的

2,你CPU是哪类输出,如是继电器类输出的输出点不能接太大负载,长时间通断有时可能是触头接触不好,要更换触头,最好是输出负载接中间继电器

网友F:
深圳就有这种仿品的,可能是这种PLC

网友G:
是不是现在的质量太差了呢,早期的产品质量都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