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按钮问题 --怎么没有交替型?

楼主(2011-11-07):
简单的例子: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输出,按下就输出,按钮呈现按下的状态,不抬起,再按下就复位不输出,这就是交替型按钮,威纶通我选择了切换开关,怎么按了还是抬起?不能要0时是0,要1时是1么?

网友A:
他这里是复位型。

楼主:
是啊,怎么只有复位型呢?还有切换开关和复位型一个样啊,按了就会弹起,那不是没啥区别?

网友B:
选择开关类型 属性 切换开关,就是你所说的交替型。所谓交替型是指:如果状态为1,单击按钮,状态为0。 如果状态为0,单击按钮,状态为1。

不知你是怎么理解的。经过测试该按钮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网友C:
操作位地址的有两种元件:一是位状态设置元件,二是位状态切换开关。前者是不读取位状态的,只会发送写入数据,所以即使像你说的一样弹回来了,其实位的状态也被设置了。

按照你的要求,0和1要显示不同的状态,就是按下和弹起。你就必须选择位状态切换开关--切换开关。

网友D(2011-12-20):
我用的是TK6070P屏 三菱PLC FX1S系列,在系统参数设置 设备列表中选择COM1 COM2通讯口下载后怎么人机和PLC还是通讯不了。还要设置什么地方吗 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E:
切换开关应该没错,是不是你PLC里的程序有给它复位的.

网友F(2016-06-18):
学习了,新手了解下感谢分享很好

网友G:
看下你的PLC程序,可能跟语法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选择开关类型 属性 切换开关,就是你所说的交替型。所谓...

 就是这样!

网友I(2018-02-08):
引用 楼主:
是啊,怎么只有复位型呢?还有切换开关和复位型一个样啊,...

刚学这个,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J:
选择开关类型 属性 切换开关,就是你所说的交替型。所谓交替型是指:如果状态为1,单击按钮,状态为0。 如果状态为0,单击按钮,状态为1。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