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电机上电和运行两种状态都有嗡嗡声,请教怎么办?

楼主(2011-11-07):
西门子伺服电机上电和运行两种状态都有嗡嗡声,运行时除了嗡嗡声外,运转的声音还是正常的,手触摸电机电源线,感觉很震。

试着调整电机运转速度,嗡嗡声和运转声变化不大;该冠带平移电机型号为1FK7032-5AF71-1LG0,由双轴电机模块6SL3120-2TE13-0AA3控制,同由该控制的冠带旋转电机1FK7032-5AF71-1LA0上电无此声音;脱开冠带平移电机的负载,嗡嗡声依旧;拨打西门子热线,答复是将冠带平移和旋转电机互换看结果。

请问:1.长时间嗡嗡声运转,电机会烧吗?2.一上电,为什么会产生嗡嗡声?3.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伺服驱动器的刚性设置不到位。调整一下刚性试试。

楼主:
是不是将位置比例增益值调小?可以理解为是由震荡产生的嗡嗡声?

网友B:
估计是伺服控制器的的增益太高了,产生了自激震荡

网友B:
我调试过一台三菱的那也是这样毛病,增益过高还会产生干扰,经常出现回程冲顶、行程失控造成丝杆断裂的情况,后调整后正常!

网友C(2012-02-04):
我现在用的松下A4伺服也是这样,但机械安装这块也有不同心问题。

网友D(2012-03-08):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排除机械的问题,主要应该是增益没有调增合适。

网友E:
先检查一下电机轴上连接的传动装置是否有不平衡扭力,如果有请校正消除!如果没有就讲伺服优化,是增益更加合理!

网友F(2013-10-17):
如果机械连接没有问题的话,就考虑:

一般情况属于,增益调整问题。可以按照步骤做一下优化。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优化界面。

网友G(2014-11-23):
优化下电机,,,,,,,

网友H(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

网友I:
对于伺服控制这块,还需加强,一起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