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在车床主轴上面实现伺服控制的使用单相220驱动三相异步电机的变频器?

楼主(2011-11-07):
变频器的功率有1.5kw就可以了,能够接编码器实现定位控制。如果有最好能推荐一些配套的主轴电机。

网友A:
1、“车床主轴”运动一般只需调速,不需要定位(刀具定位另类);

2、“车床主轴”运动一般只需调速,一般不在运动中调速,而是先决定速度后运动,速度低时转矩要大,说以变频调速不宜,多用机械调速;

楼主:
那么那些车铣一体的加工中心车床主轴的定位是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B:
推荐ABB的,DTC控制,可以和伺服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