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1-11-07):
如何在梯形图里实现对此公式:上一次的下降高度-(H-此次下降高度)的运算呢?

网友A:
算法通常要把几个参数弄清楚才能做运算啊。比如:高度的单位  脉冲当量  等等。

网友B:
想小学一样,先算什么,就先编写那个

楼主:
运算的公式中同一个变量即需要用此次周期的数值还需要上一次周期的数值   该怎么办?

网友C:
把不同周期的数值放到不同的内存地址中去然后再进行相应的运算

网友D:
看来楼主还没有时序的概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算的公式中同一个变量即需要用此次周期的数值还需要上一次周期的数值   该怎么办?

这个你理解好PLC扫描时序,合理安排梯形图中的传送,比较指令的顺序就可以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想小学一样,先算什么,就先编写那个

上一次的下降高度-(H-此次下降高度)的运算呢?  //  这个类似与求 微分量 , 求加速度 等等问题; 理解好 扫描周期, 不难解决;

 例如 :  定义 VW200 : PV( 过程值,如 高速计数 HC, 模拟量输入 AIW 等 ) , VW202上一次的下降高度,  VW204 : H,       VW206 : 此次下降高度;

NETWORK 1

LD    T33                                //  假设采样定时器是 T33 ,

MOV_W         VW200, VW206

SUB               H, VW206, AC0

SUB               VW202, AC0,AC1  //   此时 AC1  里面就是 这个表达式里的 结果值 {   上一次的下降高度-(H-此次下降高度)     }

MOV_W        VW206, VW202   //   上一次的下降高度

网友G(2011-12-26):
想小学一样,先算什么,就先编写那个

运算的公式中同一个变量即需要用此次周期的数值还需要上一次周期的数值   该怎么办?

计算后把要用到的变量赋值给中间寄存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