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软件打开出错,解决办法。

楼主(2011-11-07):
如图所示:WINCC flexible 打开时提示如下,

楼主:
原因:原来是在wincc flexible 2007首次运行时,会自动安装这些配置文件,以后在每次打开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一旦其临时文件被删除后,就无法再次新建项目。只要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这个目录删除,再次打开wincc flexible 2007时,又会像初次运行一样再次建立这个目录。这样就能正常使用。

如何解决?

办法1.把别人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这个目录拷到你的电脑上,重新打开wcc flexible。
办法2删除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这个目录,重新打开wcc flexible。

网友A:
对, 顶起楼主精神,我原来也碰到过后后是删除我的文档那个WICC FLEXIBLE 文件夹就OK

网友B:
很少用flexible。。也支持一你下。。

网友C:
搂住,麻烦解决一下。 在组态画面时,不能输入汉字,用了两种输入法都不行,只能输入英文字母,从其他地方复制汉字过来可以,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是不是软件哪里还需要设置一下之类的。 我看见你以前也问过这个问题,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传授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