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值是10欧姆合适还是大雨100欧姆好呢?

楼主(2011-11-07):
      接地电阻值是10欧姆合适还是大于100欧姆好呢?

      传统的联合接地,雷击情况下负载(被保护设备)、接地网会由于不同的阻抗 而分流,小的接地电阻可以减少被保护设备的电流,这需要小接地电阻。采 用隔离式分组接地后,由于高频抑制器的隔离作用将减少被保护设备的分流, 而不依赖于小 的接地电阻,从而实现较大接地电阻接地。

网友A:
1、采用隔离式分组接地,是错误的;

2、现在都是共点接地,系统只有一个地电位;

网友B:
接地电阻应该小于4欧姆才算合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地电阻应该小于4欧姆才算合格的。

工作接地接地电阻应该小于4欧姆才算合格的。

网友C:
工作接地接地电阻应该小于4欧姆才算合格的。是正确的!

网友D:
支持楼上的说法!<4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