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报故障F0011 A0511

楼主(2011-11-07):
西门子变频器M430报故障F0011 A0511 变频器55KW  带一台55KW水泵运行,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发此报警,请问变频器有没有问题。50HZ运行时电流45-50A之间

网友A:
F0011是电动机过温

A0511是电动机i2t过温.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楼主恢复出厂值新设置一边,然后把p601设为【0】,p604电动机温度保护的门限值设为最大值【200】,修改p0626【200】,p0627【200】,p0628【200】试试

50HZ运行的时候电流45-50A是否正常不好判断,说下是空载还是满载?具体是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