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11-07):
我想把设备每一个动作都在触摸屏上进行显示出来,在什么时刻有什么动作。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A:
触摸屏记录其运行变化的;最后这些动作在PLC中采集过;并用其触发触摸屏进行记录;

网友B:
1,没有过台达屏,应想可以实现,每一动作的一个变量传到屏给屏做一个动画就行

2,SIEMENS 屏最好实现,将机器连线动作量传送到一个字,后将这个字送到屏中,屏中的动画跟随这个字一起变化显示设备实时动作情况

网友C: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单片机、ARM、DSP等嵌入式专用工业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你提到的问题可以通过控制器来采集信号,通过通讯让触摸屏上进行相对应的显示。联系人:杨工 QQ:534419821 EMIAL:534419821@QQ.COM 电话:0731-84826079 /13874842294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只是这样会占用人机的内存和容量;一旦记录过多,会导致触摸屏反应变慢!即使用U盘存储,也只能2G。如果有长期、大容量的要求,建议采用RS485(COM2);用modbus或者组态软件来记录。

网友E:
应该可以 动作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