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故障

楼主(2011-11-07):
如何判断电力变压器的故障,电力变压器的故障有哪些?〈〉

网友A:
变压器铁心部分的常见故障主要有铁心片间的绝缘损坏,引起油温升高、油色变深;接地片断裂或铁心接触不良,引起铁心与油箱间有放电声;铁心松动后出现不正常的振动或噪声。
    变压器绕组部分的常见故障主要有相间或匝间短路,出现高压熔丝断落、油温增高后外喷、三相电阻不平衡、一次侧电流增大和二次侧电压不稳;线圈断线后出现放电声、断线相无电流电压;绕组对地击穿后,出现匝间短路、高压熔丝断落。
    分接开关常见故障为触头表面熔化和灼伤,引起油温升高、触头表面产生放电声或高压熔丝断落;相间触头放电或各分接头放电,使油枕盖冒烟、高压熔丝断落、出现“咕嘟”声。
    套管部分主要故障为对地击穿和套管间放电,引起高压熔丝断落,应定期加以清扫。

网友B:
1、电力变压器过载过热烧毁;

2、雷电袭击过压绝缘击穿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