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反馈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11-07):
各位师傅好:

              单位一台三菱加工中心(系统是MELDAS-335M)的伺服是磁栅尺全闭环控制反馈,由于其中一个轴的信号转换器坏了致使机床报警无法工作。

 请问如何将磁栅尺的反馈信号屏蔽掉而使用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呢?因本人水平有限,繁请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行不通,你用的三菱电机的编码器是绝对位置的吗?磁栅尺输出的信号相当于增量式编码器的信号方式

网友B:
没怎么懂,编码器是另外的编码器还是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如果是另外的,plc 不是应该有编码器信号接口吗?或者加个高速脉冲计数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可能行不通,你用的三菱电机的编码器是绝对位置的吗?磁栅尺输出的信号相当于增量式编码器的信号方式
伺服电机的型号是HA100C、伺服电机上编码器的型号是OSE5K-6-8-108,是增量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没怎么懂,编码器是另外的编码器还是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如果是另外的,plc 不是应该有编码器信号接口吗?或者加个高速脉冲计数模块

是88年产的老设备,系统是MELDAS-335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