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起重机起升机构变频调速故障分析

楼主(2011-11-07):
20T/10T起重机,主副钩机构均为30KW电机,采用ABB ACS800变频器 重载45KW,P+F增量编码器速度反馈,在使用中经常在晚上22:00到早上10:00之间出现转矩验证错误、转矩错误故障,轻钩、重钩均发生过,大多数故障发生在下降停止再次启动时。门吊在调试中闭环控制没有完成,速度反馈只用于监控(因为闭环时轻载运行正常,重载时输出波动大,电机声音异常),门吊安装地点在云南玉溪。在故障处理中更换过编码器,变频器主板,处理接地等,均为解决问题,求高手给予分析。

楼主:
补充 :在开始调试时,按照电机的额定转速720(8极电机)设置后,在接近额定转速运行时,上升时编码器反馈值比变频器给定多15转左右,下降时编码器反馈值比变频器给定少15转左右;随着转速的减小,差值也随着减小。

楼主:
补充:后来将电机额定转速逐步提高741后,变频器给定和编码器反馈速度才一致,但做闭环时轻载运行正常,重载时输出波动大,电机声音异常,无耐之下采用开环,这样做对吗?

网友A:
你这些故障,都是变频器做闭环控制没有完全匹配的结果,大多数故障发生在下降停止再次启动时,停止是用的机械抱闸吗?还是靠变频器的0HZ恒力矩来做的?如果是前者,可能你的抱闸松开时间调试的配合不好,如果是后者,调一调力矩输出与转速的关系,还有,变频器是用的卷曲提升软件吗?这个也有很大关系,总之,这个问题,要从新做闭环调试,重点在参数设置上,如果在青岛,我可以去现场看看,曾经给青岛碱厂调过起重设备,问题是中间停止时滑钩,用的ACS600的变频器,去了几拨人,包括ABB北京总部的,呵呵,没有解决,其实问题就出在闭环匹配上,还有参数设置。

网友B:
参数调整一下,很明显滑差不对.你的电机太.....

网友C(2012-02-06):
这个问题是参数调整的事,建议重新做辨识,再录入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故障,都是变频器做闭环控制没有完全匹配的结果,大多数故障发生在下降停止再次启动时,停止是用的机械抱闸吗?还是靠变频器的0HZ恒力矩来做的?如果是前者,可能你的抱闸松开时间调试的配合不好,如果是后者,调一调力矩输出与转速的关系,还有,变频器是用的卷曲提升软件吗?这个也有很大关系,总之,这个问题,要从新做闭环调试,重点在参数设置上,如果在青岛,我可以去现场看看,曾经给青岛碱厂调过起重设备,问题是中间停止时滑钩,用的ACS600的变频器,去了几拨人,包括ABB北京总部的,呵呵,没有解决,其实问题就出在闭环匹配上,还有参数设置。

老黄啊 别吹了 真叫你打败了
将 01.02 和 02.17 调到面板3行 显示
检查 运行时两个速度 的差值  如果有driverwindows的话  更好
如果 两个值相差过大的话 排除50。01 和 50.02错误,就是编码器干扰问题
如果重载时出错的话 呵呵 变频器本来就是大的干扰源,尤其行车接地不好的情况下,
 编码器接地请单端接地

如果不用编码器速度反馈 ,请将50.03改为warning
50.05改为 FALSE

网友E:
1、变频调速不适宜起重设备;

2、绕线式异步电机,最适宜起重机调速控制:

1)绕线式异步电机启动转矩大,可以是电机最大转矩启动;

2)吊中下降发电制动,稳妥安全,电能自动反馈电网;

3)电磁抱闸随电机一起控制,简单可靠安全;

4)用机械调速,可以实现恒功率调速,就是降低起吊速度,反比增大起吊力矩;

网友E:
3、变频调速:

1)是恒转矩调速,力矩小,降速力矩不增大,即恒力矩;

2)吊重下降不能发电制动,或靠制动电阻消耗制动能量,制动不安全不可靠不节电;

3)抱闸制动控制复杂,调试难以达到安全要求;

网友E:
4、楼主的问题,主要是变频调速不胜任起重设备的问题,是本质的不适应的问题;

5、你只要问问操作工,就知道绕线电机起重控制的好处!

网友F(2012-07-23):
有结果了嘛?个人非常同意黄工的观点,起升机构的变频器控制,出现转矩故障,很有可能是制动器控制动作与变频器没有配合好,尤其是电磁制动器,这种故障几率比液压的要多一点还。建议楼主几个方面下手:1、如果使用PLC控制,建议增加一个延时,注意这个延时与brake lift(起升变频器内部控制)的配合,2、适当调整加减速时间,3、检查编码器,正常单端接地,但是某些情况下,可能双端接地会消除编码器故障(这个现场出现过几次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