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程序不能置位的问题,急!

楼主(2011-11-07):
我是在设备上监控写入的,为什么L200置不了1啊,
X14A是取的凸轮信号 到100度就断开了.x142是150度置1的 程序里查L200是空闲的
M7000也不能置1,想了很久也想不通啊。高手看下到底哪里有问题,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M7000一接通就复位,所以没办法置位啊。

网友A:
还要问下,你这个是什么系列的三菱PLC?

网友:
是q系列,那为什么l200联能置1呢

网友B:
你用M7000的开点复位M7000,当然只会接通一下就复位了。

网友C:
BSFL指令是干嘛用的啊,新手求教,勿喷

网友D:
BSFL L200 K9 是将L200-L208 这9为数据左移一位,并且L200变为0 .

这就是L200不能置位的原因.

网友D:
诶.这程序看起来真是不好懂啊..

网友E:
我就是想先将L200置1.然后X142触发的时候将L200信号左移一位,移九次到L208信号接通输出啊。

网友F:
肯定看不到置一了,这个程序有点像是计数功能,他是当X142接到8个上升沿信号后L208输出,等于K2L201为FF,如果这个程序在其它地方没有用到这些地址的话,用计数器也行,要是用到的话就不怎么好了,程序就麻烦一点,

网友G:
进来学习一下。

现在还是新手,不断努力

网友H:
进来学习一下。

现在还是新手,不断努力

想你 M7000 可能你是眼看不到置“1“”,只能能过软件监控显示很短的“1”,接通就复位。那个 L200 也就不能接着工作到移动位啦。

网友I:
L200在BSFL指令执行时被迅速清0,你可以监视L210-L208里面的值,X14A,X142两信号的通断间隔时间太近,如果需要在程式里监视,可以在X142的输出侧加上计时器,一定时间后才导通,SET M7000,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