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让伺服马达每次只转一圈用PLC控制 应如何操作

楼主(2011-11-08):
如题   小弟 没分了   有人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A:
发脉冲,如果电子齿数比是1:1的话,刚好发出编码器分辨率的值的脉冲数就是转一圈!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正确!

楼主:
对:工控秀才关于发脉冲,如果电子齿数比是1:1的话,刚好发出编码器分辨率的值的脉冲数就是转一圈! 内容的回复:

如这样一圈一圈的工作下去 ,又如何保证它每次的停止位置呢?会不会长时间运转后出现定位不准的现象呢?

网友C:
用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发出一圈需要的脉冲

网友D:
如这样一圈一圈的工作下去 ,又如何保证它每次的停止位置呢?会不会长时间运转后出现定位不准的现象呢?

如果没有干扰的情况下会很稳定,不会不准,但PLC用脉冲方式控制伺服,会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E:
1,如果没有干扰的情况下会很稳定,不会不准

2,你可以在输出的地方做个原位信号反回到PLC,不到原位伺服就当没有转到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