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问题

楼主(2011-11-08):
请问怎么在这后面添加水平线和垂直线

网友A:
ISPSoft的使用,可以参看其使用手册,编程软件的“帮助”里有,也有单独的文档。

网友B:
就在那一排编程“操作钮”里面。

你再看一下。

网友C:
这个的后面不能加水平线或垂直线了,他的现在是以下指令:LDP X1  ADD S??? S??? D???

网友C:
这是功能块操作,你可以看一下西门子的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