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2.05日] QPLC编程实践+伺服定位综合

楼主(2011-11-08):
课程介绍:Q系列PLC编程实践课程和伺服定位控制综合应用课程组成。
听课对象:参加了QPLC、伺服产品E-Learnning网络教学学习的学员,具有三菱PLC相关 基础知识,伺服产品相关基础知识,有一定计算机、工业自动化基础。
使用教材:《Q系列PLC编程实践篇(GX Developer用)》 《定位控制综合应用教材》。
实验机组:QPLC,GOT CC-Link实验箱、小车移动设备、温度控制箱、QD75M定位模块, J3-10B交流伺服,X-Y双轴试验台计算机。
培训费用:2800元/人,不含住宿
培训地点/时间:上海(12.05-12.10)

网友A:
没有钱参加啊

网友B:
不错啊,能长见识。可惜没办法去。

网友C:
看来天下是没有免费得午餐

网友D:
太远又没钱参加

网友E:
呵呵 ,想去,不过没时间哦

网友F:
还好,这些东西我都玩过啦
喜欢的人可以跟我交流,1423483351@qq.com

网友G:
没玩过呢,希望有机会玩玩

网友H:
玩不玩都一个样了啦,有时间就看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能长见识。可惜没办法去。

网友J:
           不错啊,能长见识。可惜没办法去,没钱没时间。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太远又没钱参加

网友E:
太远了,不过还是很支持的

网友K: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采用触摸彩色10.1寸TFT液晶显示屏,主机可达64个通道,分为8,16,24,32,40,48,56,64个通道,多种数据 (电压,电流,温度,湿度,压力,液位,流量,震动,频率,转速,功率等)记录、采集、控制、翻业、书写、比较实现直观操作;仪器主机只有一个电源开关,没有任何按键,全部采用触控方式;可选配锂电池进行供电,携带方便;与Ipad2一样质感的触控记录仪,业界最薄,最轻最完美的一款数据记录仪。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可以自由拆卸和安装的输入输出单元模组,支持热插拔,就是仪器主机不用关机也可以拆装后面的采集模组,对仪器主机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在测温方面可以对表面带电的产品进行温度检测(500V以内),同时具有温升测试功能。支持USB 2.0(局域无线传输,3G,GPRS无线,蓝牙,zigee无线通讯,远程485,以太网)括号内可选。

本公司客户群体有:北京ABB低压电器;上海西门子工业自动化;重庆环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动机);山东皇明太阳能;重庆威马动力;杭州西子奥的斯电梯;江苏兆伏新能源(太阳能电池电源研发用);光宝科技(常州)有限公司(笔记本电源);比亚迪汽车制造;武汉大学(用于建筑工程);北京大学;中铁集团(高铁建设);东南大学(工程试验);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珠海联邦制药等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将主体单元和测试单元的结构发挥到了极至,实线了业界最薄最轻。在新增设备时可以减少操作盘无用空间。另外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更换记录器也不需要担心空间不够。获得环境基准IP65审查。根据记录器的设置环境不同,有可能暴露于油,灰尘,和水份之下,而TP1000/TP700系列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正常使用。

    输入部为8CH的单元类型。可以根据使用的数量架构系统,避免空间的财力的浪费。主机本身最多可以扩展到8组单元合计64CH,还可以通过仪器背面上部的外接模组接口进行多通道无限量的扩展。而且购买之后我们还可以提供灵活的设计和变更服务,比如您现在购买的以后需要增加通道只需要再购买所需要数量的模组即可以直接使用。测试输入单元可以自由拆卸,可以减少设置配线的时间。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主机最多可以输入64个通道通过外接模组可以无限扩展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以其丰富的显示画面、灵活的操作方式以及强大的记录、运算、控制和管理功能,在各行各业中获得了极其广泛的应用。本产品吸纳了各种国内外无纸记录仪的优点,应用最新的显示技术、微电子技术、数据存储和通讯技术,是一款功能齐全、操作方便、精确可靠、高性价比的产品。

本产品配置丰富,可以接收多种类型的直流电流、电压和电阻信号,实现温度、压力、液面、流量、成分以及力、力矩、位移等物理量的显示、记录、越限监控、报表生成、数据通讯、信号变送以及流量累计等功能。

    本产品主要由液晶屏、按键、ARM微处理器为核心的主板、主电源、外供变送器电源、智能通道板、大容量FLASH等构成:

*可配备不同类型的智能通道板,根据应用要求选择。

*内置大容量FLASH,可通过U盘快速将FLASH中的数据转储到计算机中。内置的FLASH的容量为64M字节,8通道时若20秒记录一次可记录865天,最快1秒记录一次所有通道的数据。

*数字显示画面、棒图显示画面、实时曲线画面、追忆曲线画面

*追忆曲线读数光标功能。

*测量、显示基本误差:±0.2% F·S

*可组态12点报警功能。

*可组态8点变送输出,光电隔离,误差小于±0.2% F·S

电流输出(4~20)mA, (0~10) mA, (0~20) mA可选。

电压输出(0~5)V, (1~5) V可选。

出厂默认设定为(4~20)mA,其他类型订货时注明。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功能特点

本产品显示信息量大、界面友好、操作简单,下面是主要功能特点:

*无笔、无纸记录,日常维护工作量非常小,运行费用低;

*采用高亮度彩色10.1寸TFT液晶屏,CCFL背光、画面清晰;

*采用ARM微处理器,可同时实现最多64路信号采集、记录、显示和报警;

*采用70MB大容量的FLASH闪存芯片存贮历史数据,掉电永不丢失数据;

*全隔离万能输入,可同时输入多种信号,无需更换模组,通过软件组态即可;

*显示工程量数据的数值范围更宽,可显示5位数值:-9999~19999;

*可以组态、显示工程位号,工程单位,有流量累积;

*具有闪动报警显示,同时指示各路通道的下下限、下限、上限、上上限报警;12路继电器报警输出;

*可组态8点变送输出,光电隔离,误差小于±0.2% F·S;

*显示精度高,基本误差为±0.2% F·S;

*温压补偿支持补偿信号输入、常数可选,提供多种补偿模型,如过热蒸汽,饱和蒸汽、压力补偿等常用补偿模型;

*内置GB2312汉字库,使用全拼输入法输入;

*配备标准四个USB接口,用U盘将历史数据转存快捷方便;还可接入键盘鼠标;

*标准串行通讯接口,带光偶隔离的RS485和RS232C;

*支持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选配功能),除支持本公司数据管理软件外,还支持MCGS、组态王等流行组态软件;

*采用高品质的名牌开关电源,能在交流电源AC 85V~265V宽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

*提供变送器DC 24V隔离配电;

*通过EMCIII级,保证仪表在恶劣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显示

*10.1彩色TFT显示屏

*数字显示画面、棒图显示画面、实时曲线画面、追忆曲线画面共四个基本画面

*基本误差小于±0.2%F·S,数字显示范围-9999~19999

*测量分辨力:1/60000,16位AD转换器

*实时曲线记录间隔1秒~9999秒步进设置,对应整屏曲线时间30秒~300分

*追忆曲线记录间隔从1秒到9999秒连续设置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输入信号

    输入信号包括直流电流,直流电压,热电阻,热电偶,远传压力表五类,通过按键输入选择;隔离万能输入,无需跳线器。

*直流电流:(4~20)mA,(0~10)mA,(0~20)mA*直流电压:(1~5)V ,(0~5)V(0~10)V, (1~10) V*热电阻:Pt100(三线制)*热电偶:K,S,R,B,N,E,J,T,cu50

*温湿度:选配2305温湿度探头可以直接测试(温度-20到110度)(湿度20%到98%)

*其它输入信号或分度号需在订货时注明。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外供电源

*DC 24V电源:用于给变送器供电,最大负载能力≤200mA;(可选配锂电池供电)携带方便。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通讯打印接口(选配功能)

*光电隔离

*RS232、RS485标准,以太网接口在订货时注明

*通讯速率9600,19200,57600,115200通过设定选择

*配套测试软件,提供组态软件和应用软件技术支持

*可选Modbus RTU通讯协议与上位机通讯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电源条件

*AC 220V供电的仪表:AC 85~265V,功耗小于25VA

*DC 24V供电的仪表:24V±10%,功耗小于25VA

注:实际功耗与仪表采集模组数有关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环境及其他

*工作温度范围:0℃~50℃

*储藏温度范围:-20℃~70℃

*工作湿度范围:低于85%R.H,无结露

*仪表的重量:最大约2.8Kg

TP1000系列触控无纸记录仪外形及开孔尺寸

*为确保安全,接线必须在断电后进行。

*交流供电的仪表,其 (PG)端是电源滤波器的公共端,有高压,只能接大地,禁止与仪表其它端子接在一起。

*本说明书给出的为基本接线图,受端子数量的限制,当仪表功能与基本接线图冲突时,接线图以随机说明为准。

外形尺寸:288*288*182mm(长*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