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烧刹车电阻故障

楼主(2011-11-08):
一个月换了5个制动电阻,100欧姆500W的发热严重,固定底座的电箱外壳都烧红了!

网友A:
变频器内部制动单元坏掉,保护监测部分也坏掉,使得不报警,制动电阻长时间通电发热。

网友B:
我们这也是用的这种变频器也有这种问题,变频器上有报警ERR06

楼主:
紫葡萄说的很好!这里的烧刹车电阻的变频器,每次都有报警,换好后复位开机正常,最好的用一周,也换过别的品牌的电阻,照烧不误,好郁闷!

网友A:
换电阻不是什么办法,还是修好内部制动单元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变频器内部制动单元坏掉,保护监测部分也坏掉,使得不报警,制动电阻长时间通电发热。

同意如此,建议楼主修修变频器。

网友D(2013-03-06):
其实变频器内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制动单元长时间工作导致发热。建议在原来基础上换更大的功率的制动电阻。适当的修改下减速时间

网友E(2013-04-27):
加装散热风机

或是换制动单元

楼主:
厂家已经解决,更好了更高级的矢量变频器,刹车电阻,加大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