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3U区别

楼主(2011-11-08):
请问各位,现有FX-2N的程序,导入FX-3U中,需要作改动吗?还是通用?谢谢。还有,三菱的CC-LINK及485通讯都有标准程序吗?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那要看具体程序了

掉电保持区域是否一样了

网友B:
一般不用改,可以试试,程序有专门的手册讲解,照着格式写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用developer软件打开2N程式然后改变PLC类型,软件会自动询问你修改内存的。

网友D:
有不一样的地方,你先写入后试一下吧;

网友E(2011-12-13):
最少要改变PLC型号,然后可以试着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