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汽车衡的故障原因及解决措施

楼主(2011-11-08):
汽车衡俗称地磅,是于大宗货物计量的主要称重设备。电子汽车衡主要由称重显示仪表、称重传感器、秤台、接线盒等构成。电子汽车衡利用应变电测原理称重。在称重传感器的弹性体上粘贴有应变计,组成惠斯登电桥。在无负荷时,电桥处于平衡状态,输出为零。当弹性体承受载荷时,各应变计随之产生与载荷成比例的应变,由输出电压即可测出外加载。
电子汽车衡的各个构成部分都可能出现故障,诸如出现仪表显示不稳、无法回零、仪表不能自检甚至无法使用等。引起这些故障的因素有很多,每一个部件、每一根接线或者外部环境的改变,都有可能使其发生故障,归结起来可分为机械方面故障和电子线路方面故障两部分。
机械方面故障又包括秤台是否变形、限位装置是否正常、是否有异物顶住秤台、基础是否水平等。电子方面故障包括称重显示仪表、接线板、传感器、信号电缆接头(或插头)以及接线是否存在虚焊或脱焊,线路间是否有短路或断路存在等。维修一般应遵循这样的过程观察、分析、测试、修复、检定。要排除故障,主要靠观察、替代、代码诊断等方法。
观察:就是通过眼睛看,用手触摸所怀疑的部件,看部件是否有异常温度变化,如脱焊、断线、错装、烧焦、变色等,直接找到损坏的零部件。
替代:就是用好的元器件或模拟部件去替代怀疑有可能损坏的元器件,替代后看是否正常。
“代码诊断法”是利用仪表自动诊断显示的错误代码(详见使用说明书)来找出故障的方法。汽车衡发生故障不能工作,首先要根据故障现象找出故障发生的部位。最简便的方法是借助模拟器来查找。将模拟器的插座插入仪表的232 接口,接通电源,观察仪表功能是否正常。如果仪表工作正常,说明故障在秤台上;如仪表工作不正常,则故障在仪表(修复或更换)。以下是经常出现的故障现象,现加以简要分析:
(1)重复性差或卸载后不归零:①首先要检查限位装置(横向和纵向两种)的限位间隙是否正常,一般应在(2~3)mm。特别在北方要注意冷暖交替季节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这种现象会经常出现。②其次要检查传感器性能、线路是否正常。③检查各传感器是否因秤台变形或基础塌陷造成悬空现象④偶尔也会出现因为经常重载造成传感器变形。
(2)称重误差严重失真:①要检查秤台下是否有异物。北方冬季天气寒冷,经常出现秤台下冰雪冻结现象,清除异物时一定注意勿将连线损坏。②大称量时限位螺丝栓顶住了传感器。③检查传感器是否损坏,传感器连线是否断裂。简单检查方法:用砝码或人依次测量秤台各偏载点,如果发现哪个偏载点上的示值不正确,则重点检查该点的传感器是否损坏。
(3)称重仪表数值漂移或跳动:①检查接线盒是否损坏、接线盒内各紧固螺丝是否松动、有无水气侵入。②测量屏蔽线与其他各线和秤台的电阻,有无泄露或短路。主信号线及传感器线会因以下原因出现断路或短路现象:年久老化、机械挤压、人为损坏、老鼠啃咬等。
(4)称重仪表直流蓄电池无法开机: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会导致该现象。①电池电压太低。②保险丝坏。③主板坏。
(5)称重仪表故障:仪表一般由数字电路和解码电路、滤波电路、AD 转换等组成。出现故障一般更换新表即可,如需维修应返厂或由专业技术人员维修,这里不再叙述。
总之,电子汽车衡产生故障的原因有很多,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如接地线断路、供电电源变化、外部磁场的干扰等都能使汽车衡产生故障。因此在修理电子汽车衡时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