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编码器作590的反馈,同时做PLC的高速计数输入问题

楼主(2011-11-08):
请问各位专家:我想用安装在直流电机轴上的编码器A、B相作为PLC的高速计数器输入,同时作为速度反馈接在590上(具体应怎样接线),不知是否可以。若是把信号给装置,再由装置传送给PLC,又该怎么接线?好谢谢大家!

网友A:
把AB相分开,一边接一个。你只测速 不管正反的是不

楼主:
是做为590速度反馈,PLC的高速计数器输入。把AB相分开,一边接一个。这样能行吗?